求FBL100+HT8配 D10控的油门和螺距设节数据

楼主(2013-10-07):
求FBL100+HT8配 D10控的油门和螺距设节数据,参照了 HiSKY俱乐部 华科尔 FBL100高频头说明书 设控,但效果很不好飞,比原厂的初级控难飞不少!用D10打舵手感比原厂控要好,但油门要推到很高才能起飞悬停,在0-65的油门跟本无法起飞,原厂控40%能起飞了!不知有那位前辈能分享一下!

网友A:
驰远专区里面有,就那么几页帖子自己去找找吧,手机不方便帮你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驰远专区里面有,就那么几页帖子自己去找找吧,手机不方便帮你找

谢谢誓言兄弟,我有在那里找过!按上面的设了一次,不是很理想。

网友:
刷控 移植高频头到D10上 你会发现很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誓言兄弟,我有在那里找过!按上面的设了一次,不是很理想。

如果只是悬停时摇杆的位置不同只需要整体调高油门和螺距曲线就可以实现了

建议先不要调油门曲线单独调高螺距曲线试试 应该能解决问题

不过要告诉你  其实真正的6通飞机   大约要在60%-75%之间悬停起飞才是正常的哦   通俗的说就是大约油门摇杆接近3/5或3/4 的位置 就是中间位置偏上一点点
你看一下你悬停时摇杆的位置如果跟我说的在一个位置那就是对的    油门曲线你已经调整过了是没有办法参照的哦  电脑打字就是快

网友B:
我也是D10的控,我觉得我的80调好后,比四通90还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D10的控,我觉得我的80调好后,比四通90还好飞。

80+D10控确实好控制!比华的机要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悬停时摇杆的位置不同只需要整体调高油门和螺距曲线就可以实现了

建议先不要调油门曲线单独调 ...

今天也调过一下飞!尾电机的速度如果降下些锁尾会好些!~

网友:
新手上路,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