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胖子改装前三点式起落架,附带机舱布局图,求打击

楼主(2013-10-07):
参考了几位大神的贴,觉得对于胖子来说还是滑跑起飞比较适合我这样的新手。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决定还是改前三点式起落架比较合适。于是网上淘了一堆零件,建材城找了块中纤板,开干。过程没照下来,反正挺蛋疼的,装个死胖子前后半个月时间没了,国庆也没出门玩。看完成图,顺便求大神打击布局啊!

网友A:
主起落架过于偏后,这样起飞抬头会有些困难,装在重心后一点比较好

网友:
楼上正解,主起落架太靠后了!应该在重心稍后一点点……

网友:
挺不错的,就是重量增加了!

网友B:
重量增加多少?论坛里有人建议前起落架高点,成15度脚就容易起飞了。另外请报下你的配置。

网友:
这个起落架安装方式对降落要求很高,很容易从根部连接机身的地方脱离。

网友C:
啥飞控来着?

网友D:
很漂亮!前起落架这样装结实吗?拉杆太长吗?

网友:
炸坏一架,国庆螺旋飞丢一架,马上第三架死胖子出来了。这飞机怎么折腾都可以

网友E:
前起落架好看不好用,这样重的机机,那么长的前起,
估计第一个降落就会和机身断开,特别是对新手来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起落架过于偏后,这样起飞抬头会有些困难,装在重心后一点比较好

关键还有个问题:死胖子有个下垂尾。后起落架靠近重心的话,起飞和降落仰角将会变得十分之小。往前装到那个平台上面的话,前后起落架落差又不对。现在前后起落架高差造成机体仰角5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起落架好看不好用,这样重的机机,那么长的前起,
估计第一个降落就会和机身断开,特别是对新手来说!

起落架都是用长螺丝+内板固定的,如果和机身断开,会造成机身毁灭性后果的。也就是说强度没问题,要么不断,要么连机身一起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飞控来着?

H飞控,加了个壳子,换了个马甲就不认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量增加多少?论坛里有人建议前起落架高点,成15度脚就容易起飞了。另外请报下你的配置。

重量增加300G左右,不算小。15度仰角只能改成后三点式起落架,参考雪谭的改法。目前仰角5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量增加多少?论坛里有人建议前起落架高点,成15度脚就容易起飞了。另外请报下你的配置。

配置是店家给的推荐配置。朗宇2820 KV1100,9060马刀桨,银燕12G08MD数字舵机×3,17G3103模拟舵机×2,动力为花牌5100 4S×2。图传柏通1.2G800MW,图传单独3S供电。摄像头SONY 700线。遥控增程使用500MW数传电台,可以连接地面站。起飞重量初步估计要超3.5KG,压力不小

网友B:
个人认为起落架是鸡肋,飞机滑跑起飞消耗大量能量,增重,风阻大,适合重量3.5kg以上的飞机,猎鹰还行。另外这胖子最大能装多大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H飞控,加了个壳子,换了个马甲就不认识了……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漂亮!前起落架这样装结实吗?拉杆太长吗?

起落架不是简单的胶粘的。是胶粘+螺丝固定。长螺杆也不是固定在泡沫机身上,在机舱内用了拉板,4MM的螺杆+螺母固定。上下板材夹住机身,起落架要断的话,机身也就没了。这样装强度不是问题,问题是炸到起落架就会危及到机身,这种做法是否可取我自己心里也没底啊……至于机腹下面那根拉杆,是有点长,但是不影响使用,方向定得稳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起落架是鸡肋,飞机滑跑起飞消耗大量能量,增重,风阻大,适合重量3.5kg以上的飞机,猎鹰还行。另外 ...

电池?参考书生的贴,18000够不够?

网友B:
呵呵,能飞2小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能飞2小时吧

可能飞不到……这胖子虽然翼展不到1.8米,但是全设备以后起飞重量确不轻。以目前我这个配置,12000电池起飞重量就很有可能超3.5KG。其实跟书生的差不多了,他18000的电池也不轻,我舍弃电池换了起落架,阻力大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落架都是用长螺丝+内板固定的,如果和机身断开,会造成机身毁灭性后果的。也就是说强度没问题,要么不断 ...

对的

网友:
死胖子原型机就是手扔的,几位前辈装了起落架,飞行时间都变短。

网友F:
主起落架的位置往前移一点,在就前轮转向舵机那个位置,那是弹射起飞加厚的地方。前轮转向拉杆太长,转向不精确。我的胖子也是准备改前三点,不过买的配件没大到。另外你不用纠结主起落固定方式,我认为比较牢固这个飞机重,起落架肯定要牢靠。飞机是用来飞的,不是用来炸的,在结实的飞机也禁不起炸的。当然前三点多降落技术要求高,基本功要扎实才行,技术不过关的不建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起落架的位置往前移一点,在就前轮转向舵机那个位置,那是弹射起飞加厚的地方。前轮转向拉杆太长,转向不 ...

拉杆确实太长了,因为重力原因都在往下弯。改天空了拿到空地跑两圈,如果太偏不能用,恐怕只能加衬套了

网友:
你起飞将会非常困难

网友:
全靠尾舵把头压起来

网友:
恐怕起飞困难···主轮太靠后了拉不起来

网友:
求起飞图

网友G:
我是来围观的。。。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来围观的。。。哈哈哈~

围观你妹!不出套件让我们自己动手改

网友H:
兄弟,你这用的是什么图传呀,这么清晰。

网友I:
死胖子一个人可以一手拿遥控器,一手拿飞机手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兄弟,你这用的是什么图传呀,这么清晰。

柏通1.2G,不算清晰啊。只不过直接用电视放出来的,画面比较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死胖子一个人可以一手拿遥控器,一手拿飞机手抛吗?

我看视频,有人自己抛过的。就是有点考体力

网友:
首飞 了没?

网友:
帮顶,求首飞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围观你妹!不出套件让我们自己动手改

要这么凶嘛~坐等我们的小三胖出来!

网友B:
啥时出来啊?就知道画大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时出来啊?就知道画大饼

在改在改,耐心等等嘛~
你可以加个我们的群,关注一下!
天捷力X-UAV航模互动群  279956201

网友(2014-09-02):
楼主我问下大胖的起落架装在那个台子下面会不会太靠后了,好不好起飞啊,还请明示,不胜感激

网友J(2014-10-06):
兄弟 最近在做什么呢?想请教你个事、你之前的胖子前轮转向、您的前轮转向总成 这一套在哪买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兄弟 最近在做什么呢?想请教你个事、你之前的胖子前轮转向、您的前轮转向总成 这一套在哪买的!

我身边有个模友是新动模型那边买的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我身边有个模友是新动模型那边买的呢!

XD那个我看过、不行、太占空间

网友(2015-03-19):
引用 网友J:
XD那个我看过、不行、太占空间

好吧

网友:
赞,有眼睛的这种感觉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是来围观的。。。哈哈哈~

bs不出起落架,还围观。

网友:
可以用两个后起落架那样来起飞飞机吗?

网友:
消耗大量能量,增重,风阻大,还是手抛吧,让飞行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