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3(银狗)的奇葩问题,有谁见过这个样子!

楼主(2013-10-07):
国庆节前正常,节后再打开的时候就出现这个图标,红灯一闪一闪,然后就没有任何反应,只能拔电池,有没有高人能解释一下,这个就是买的所谓的拆机或者称为裸机,郁闷中……

网友A:
这是修复损坏的文件,上次在录像时候意外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修复损坏的文件,上次在录像时候意外断电

那这么说来,狗3是在自己修复文件?是等他自己修复还是需要怎样操作来帮助修复?还是彻底删掉上次的不完整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么说来,狗3是在自己修复文件?是等他自己修复还是需要怎样操作来帮助修复?还是彻底删掉上次的不完整 ...

等他修复完,实在修复不好的,你把文件删除就是

网友:
重新刷固件就好了,我的问题比你还奇葩

网友:
正在修复受损文件

网友:
哈哈~~见过很多次了~~~~~~~~~~~~~~

网友:
小护士的符号哦

网友:
哈哈,需要打120,救护下了。
重新格式化

网友:
30分钟内,就会自动修复完成的,保证电量,耐心等吧!

网友:
听说 裸机 才800 多 你买了这货?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
等修复或者格式化一下卡就行了,上次录像时意外断电造成的

网友:
把卡拿出来格式化,然后如果装机显示nocad 那就用狗再把所有文件删除一次就好了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