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ST 515,到底要用哪种电调?

楼主(2013-10-07):
   编号A:450,3个215,电调中特威40A(用了很长时间),今天换上515,普通航线没问题,3D、高速航线各种拉不住尾巴。

   编号B:450,3个115,电调中特威40A(新买的),今天也换上了515,一样的情况。

   换上515之前,A用的9257,B用的亚拓520,都只有少数情况下会拉不住,今天515明显在多数情况都很吃力。。。

    各位,是电调原因吗?这个电调写的5.5V、4A的BEC啊??? 加个好盈的3A UBEC会不会改善?如果3A的UBEC带这几个舵机没问题,那ZTW就虚标了。

网友:
我用过 花牌50A和好盈铂金40  BEC都够用啊 没有***其他 而且新款花牌 还有个可调 BECA数 不知道靠谱不  总之 还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A:
舵臂上的球头试试换个孔位,检查下舵机有没问题。两个电调都有问题可能性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臂上的球头试试换个孔位,检查下舵机有没问题。两个电调都有问题可能性不大吧。

两个515的球头都不一样。。。。。

再说两个舵机都有问题的可能也不大吧

网友B:
换花牌50A高压电调试一试 再来个测试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花牌50A高压电调试一试 再来个测试帖

以前用过花牌,必须要用定速,不然油门反应迟钝,所以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