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求救!!!

楼主(2013-10-07):
左下角那根线掉了,不知道焊在哪儿,应该是控制俯仰角度的,诸位高手帮帮忙,都愁死我了,再有就是怎么校准云台,让我弄的没反应了,朋友说得从新校准,请高手指点一下,先谢过!!!

网友A:
顶,前几天刚弄好,你至少多上几张图吧,看不清你的线啊,陀螺仪上面的线断了就会没有反应

网友:
我现在就是还有一个镜头不能竖直向下的问题不能解决,不好意思再问大神只能自己琢磨

网友B:
哎,还没弄好啊

网友C:
328芯片的23脚,控制俯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前几天刚弄好,你至少多上几张图吧,看不清你的线啊,陀螺仪上面的线断了就会没有反应

控制板上的焊点已经找到,刚断的时候。只是遥控云台的俯仰角度没反应,其他正常,但是现在通电后整个云台没动静,是不是陀螺仪初始了,需要从新校准

网友A:
先进入调参软件,才能知道班子的工作状态,进去截图给大家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8芯片的23脚,控制俯仰。

多谢了!一看就知道是老高手!顺便在请教,开始不知道线是接哪的,所以拿着线头瞎试来着,后来云台就没动静了,原来还有动静,就是调不了俯仰角度,现在倒好,线是哪断的找到了,云台又没了动静,愁死,不知是什么故障?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进入调参软件,才能知道班子的工作状态,进去截图给大家看吧

调参软件怎么找,网上搜个吗? 神哥,别喷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还没弄好啊

嗯,一个接一个的问题,先是桨,然后云台,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参软件怎么找,网上搜个吗? 神哥,别喷我!!!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问哪家买的问那家要啊,你网上搜版本什么的要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问哪家买的问那家要啊,你网上搜版本什么的要搞清楚

嗯,好吧,多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了!一看就知道是老高手!顺便在请教,开始不知道线是接哪的,所以拿着线头瞎试来着,后来云台就没动 ...

有两种可能,1是你拿着线头瞎试,把芯片烧了,云台没反应,2是固件破坏了,用调参软件打开看看是不是数据归零了,比如电机功率如果为0,云台就没反应。你的云台版本用的是1.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两种可能,1是你拿着线头瞎试,把芯片烧了,云台没反应,2是固件破坏了,用调参软件打开看看是不是数据 ...

调参软件在网上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两种可能,1是你拿着线头瞎试,把芯片烧了,云台没反应,2是固件破坏了,用调参软件打开看看是不是数据 ...

请问,我怎么找这个软件,网上怎么搜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我怎么找这个软件,网上怎么搜呢?

给我邮箱发你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我邮箱发你一个。

多谢,QQ869136531,发qq邮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