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杆还没有打满,舵机就达到最大行程,求解决

楼主(2013-10-07):
我有个hitec Aurora 9的控,发现里面其中有两个同级别的菜单,不是很明白它们的定义有什么区别:
其中一个是EPA(即end point adjustment),估计是调节舵机行程的端点.
一个是travel limit,估计也是设置舵机上下行程限制的,就是不明白他们具体有什么不同的表现.
望有识之士搭救.

起因是发现摇杆还没有打满,舵机就达到最大行程了,所以想在哪里调节一下,希望能够在打满舵的时候舵机才去到最大行程,增加动作的解析度.
目前用的是亚拓3GX飞直机

网友A:
什么遥控菜单就不懂,只知道是感度比例失调,如是没菜单的控只能用加电阻到电位器脚上调整感度比例,例冠丽控要飞kk板,随便打1点杆四轴动作就很大,这个必须从控的电位器上加装电阻减少摇杆比例深度(纯属是1种机械模式调控)

网友B:
我记得调整一下大小动作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调整一下大小动作量就可以了

大小动应该只能调节摇杆有效行程解析度,不能解决摇杆的有效行程问题,而且3GX要求不能在遥控器里面调节大小动,要求归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遥控菜单就不懂,只知道是感度比例失调,如是没菜单的控只能用加电阻到电位器脚上调整感度比例,例冠丽 ...

这个有点难度

网友C:
带陀螺的,杆量对应的是滚转速率,不是对应机械位置。所以,你这问题只和3GX调整有关。3GX里面有各个舵的极限位置设定,还有循环螺距极限设定,这些设定好了,哪怕你控上设置200,舵机也不会跑到死舵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陀螺的,杆量对应的是滚转速率,不是对应机械位置。所以,你这问题只和3GX调整有关。3GX里面有各个舵的极 ...

那岂不是摇杆总是有一部分"死区"(我的大约有一半)无法解决?
我希望摇杆打尽的时候,舵机才去到极限行程,这样动作可以细腻一点.
否则按照目前的状况,摇杆只有在中心附近范围才有效(控制舵机行程),感觉不爽,求解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岂不是摇杆总是有一部分"死区"(我的大约有一半)无法解决?
我希望摇杆打尽的时候,舵机才去到极限行程,这 ...

咋和你说不明白呢?摇杆控制的是滚转速率,而不是舵机。舵机转到哪,是你三轴陀螺闭环控制之后给出的指令。飞机停着,打舵飞机没滚转,斜盘当然会到极限位置了,和锁尾舵机一个道理啊,明白了吗?你锁尾打一点杆,尾舵就会慢慢往一边跑,直到你陀螺设置的极限位置。斜盘为了安全,还是和舵杆有一点直接关系,但总体来说和尾舵的原理一致,所以斜盘舵机的极限位置并不是摇杆设定决定的,而是陀螺。3gx专门有设定的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岂不是摇杆总是有一部分"死区"(我的大约有一半)无法解决?
我希望摇杆打尽的时候,舵机才去到极限行程,这 ...

飞到天上,闭环系统才真正进入工作状态,你所谓的死区不存在的,打一半就是一半滚转速率,打满就是全速滚转。你试试就明白了。

网友:
比较高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到天上,闭环系统才真正进入工作状态,你所谓的死区不存在的,打一半就是一半滚转速率,打满就是全速滚 ...

我试试看是不是真的

网友D:
3GX在dir模式下,你就会看到杆打到尽,舵机去极限行程的景象。正常工作模式,只有在空中才这样,在地面上你是看不到的,不管怎么打舵都是腻腻歪歪的,走个不停,而且回中很慢。三轴陀螺仪就这样,你打了舵,飞机姿态没变,陀螺仪认为修正量不够,于是继续加大动作,直到它的能力极限,而无论你停在哪儿。只要你打舵,它就会认为飞机的水平姿态应该变了,飞机停在地上怎么会变呢?它不懂这个,心说我就不信这个邪,于是还玩了命地驱动舵机直到尽头,飞机姿态还是没变,它还觉得惭愧呢,它就这脑子,很单纯很忠实,你也别怪它。而dir是调机模式,解除了它的任务,免得捣乱,于是一切正常了,调整螺距啥的都得是在这种状况下进行

网友:
行程?中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3GX在dir模式下,你就会看到杆打到尽,舵机去极限行程的景象。正常工作模式,只有在空中才这样,在地面上你 ...

原来如此啊,我还以为飞起来海拔高一点才行呢,呵呵

网友E:
你认为打满摇杆舵机就应该转到头,那是有副翼鸡鸡才会出现的正常现象。无副翼鸡鸡不是这样的。6、8、12楼说得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认为打满摇杆舵机就应该转到头,那是有副翼鸡鸡才会出现的正常现象。无副翼鸡鸡不是这样的。6、8、12楼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