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还是老辣,新版A6比BC168要好一些

楼主(2013-10-08):
姜还是老辣,新版A6比BC168要好一些,我现在都想换了,

好在哪里呢,表面上看都是一样的,BC168还便宜一点,一样的原理,并充,8A充电,1A放电,
先不说a6有保姆,毕竟这个东西还要花钱买,而且还不一定可靠,实践证明,越复杂的东西,故障越高,
A6新版有个自动提高低电压单组的电流,这可以使最终充电时间大大提前,可以这么说,就是边充边平衡,这个功能很有用,特别是大容量电池,不平衡电池里,加快的越明显,不在是设定5A每组都5A,低的单组有可能是5.3A,充电结速的时间是每组电池都到4.2.如果电流一样,那么低的单组到最后还是要落,其它单组满电,但还是要等低的这组满电才能结束,这就是平衡充

并充的最大优势就是 平衡快,效率高,充电速度肯定比不上串充,但现在8A的电流也不慢。平衡方面如果没有优势,那就失去市场了

这个问题反应过厂家,人家不在意。没创新价低也没用

话说有没有一种充电器,即有并充的平衡快,又有串充的大电流,谁敢用A6和20A的串充同时充一快电池来试下

网友:
为什么都要求充电速度呢,电池寿命会长吗

网友:
你的a6  用8a充没事吧?

网友:
A6还有边充边平衡的说法吗??不就是一节一节充嘛!托也要托的有点技术水平!

网友:
我用A6 plus+自带一个小并充板,一次最多可以充6个3S的电池,2个6S的,最大开6A

网友:
半斤对八两。

网友:
我没有A6,但有A9,但不知它们是否一样。
单从A6动态加大电压来看,这种行为就见仁见智了。我却有不同的看法,BC168和A6都是6路分别独立充电,充电的速度主要决定于各路的电流,既然设置成5A,就用5A充,如果想快,就设置成5.3A,根本就不需要充电器去自己调节,而且充电器的这种自发调节幅度小,也无所谓非得要充电器用这种方式来提高充电速度。最终的结论是其实没什么分别。
另一方面BC168的电压检测精度高, 为0.001v,在充到4.2v之后,如果个别电池没充满会一直补充,这种特性对旧电池非常有效,以我用A9的经验,A9到4.2V后就马上停止充电,而且要个别电芯降低0.3V后才自动重新开始充电,显然不适合对旧电池的充电。
另外BC168在用2几A充电时,风扇只是偶尔转一下,说明内部温度控制比较好。我并不清楚A6的情形,但A9基本都是要转的,吵,所以才要静音改造。
还有BC168虽然没有保持预定义数据的功能,但电压调整很方便,完全没必要预存数据。
我想评价一个充电器的好坏除了充电速度,还要考虑充电精度,适应性和用户体验。

虽然现在我有icharger 306b,但使用过B6,A9后,BC168是不二的选择。但这个可能跟个人使用情况有关。

网友:
我有PL8了   但BC168也一直在用

网友:
,我也只有一个A9,做工很烂,不过呢,还比较稳定,一次能充3块3S,串充才需要这样的平横算法,独立充意义不大,而且效果也一般,对我来说只看价格,把BC168和A6功能怎么做,效果差别可以说都体会不出来,用起来都蛮方便的,老旧电池通吃,A6价格还是下来吧,对我们用户是好事,不然我觉得我们还是买BC168吧,嘿嘿.

网友A:
早期的A6就有单路电流提升这个功能了,后来买的A6取消了这一功能,我想是因为自动超出用户的设定电流,会招来部分人不满。

网友:
还在用A9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A6就有单路电流提升这个功能了,后来买的A6取消了这一功能,我想是因为自动超出用户的设定电流,会招 ...

超出很多就不好了,超个0.1到0.3没有什么问题,但都是独立充电了,没有意义.

网友:
BC168精度高,A6充电速度快.

网友:
BC168好,A6跌个50也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