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车太爆力,怎么办?

楼主(2013-10-08):
2212外转无刷,1500容量3s电(飞机上玩了4年的电池)。现在主要原因是1/5油门后双轮胎就在地面沙地上打滑,猛加1/4油门在水泥地上抬头,广场上从没推过全油门。
看图 电池也只能装在车底盘中心位,曰常玩必须要很小心推油门,车才能从慢到快跑起来,也不会一下子就抬头,但这个小心有点难度,(我知道如用2s电可能解决问题,但不想改电池),请帮忙解决

楼主:
在广场上,这车半油门,1块小石头就能让它翻滚几圈(以前玩飞机剩下的30a电调和xxd电机,3s电 )电调经过程序编程能倒车,

网友A:
那就让他再暴力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让他再暴力一点吧

1/4油门,如不小心撞到硬物,车就散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4油门,如不小心撞到硬物,车就散架了

哇     那就好比在太空啊

楼主:
已换上9克金属舵,还是耐玩一些(塑料的一会就报废)

楼主:
xxd2212电机很轻易就能拉起500-800克的飞机,这配置装在+电池总重不够400克的玩具车上,目测半油门的速度已超60公里(是目测,没用仪器检测过)哈哈

网友:
不错啊,再暴力点,飞起来得了

网友:
这车你来个全油门会不会散了啊?

网友:
怎么弄倒车?

网友:
跟我车一个样子

网友:
换个大点重点的车就行了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调整曲线

网友:
视频呢,自觉点嘛。动手能力这么强,改成四轮驱动

网友:
遥控器上调油门比率,调到50%左右,或者调油门曲线,调柔和一点的

网友:
楼主,加块配重就解决了

楼主:
最后还是把电池改为2s供电,这样车还是可以耐玩些,谢谢模友指导。

网友:
动力被封了

网友:
看帖回帖,中华美德,顶!

网友:
还是车太小了,我的车跑70迈左右的时候压石头也没事啊

网友:
环奇大脚车是吗?

网友(2013-12-13):
顶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广场上,这车半油门,1块小石头就能让它翻滚几圈(以前玩飞机剩下的30a电调和xxd电机,3s电 )电调经过程 ...

怎么编程的?

网友:
这么牛,换轮胎管用不

网友(2014-06-18):
你电机上的白色小齿轮怎么装上的,是买个单独的齿轮吗?怎么紧固的

网友:
你这车的问题主要就是两点,第一,动力太强了。第二,车子轻了。基于这两点原因导致车子的轮胎与地面接触时摩擦力不够,才会一大油门车子就打滑或抬头。应该改成2S电池,和XXD2208电机试试。

网友:
顶起来    后面加个斗篷

网友:
人才,原厂的传动齿轮你都给改掉了?这么样的动力,怕你一个抬头,原厂的传动系就扫齿了吧。

网友:
看贴是一种收获,跟贴是一种友谊,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这是什么车

网友:
我玩车是在控上设低点油门!20%左右在家玩最好!

网友:
小车够暴力啊

网友(2014-09-14):
lz能说一下怎么飞机电调怎么调可以倒车,怎么编程,多谢了

网友:
这个,能有多暴力啊

网友:
外转子的马达在地上跑很容易进沙子,然后就报废了,

网友:
齿轮怎么改的

网友:
不错啊,再暴力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广场上,这车半油门,1块小石头就能让它翻滚几圈(以前玩飞机剩下的30a电调和xxd电机,3s电 )电调经过程 ...

请教一下电调怎么编程可以倒车,遥控器怎么设,谢谢

网友(2014-10-17):
你们的头像。。。哎,受不鸟

网友:
控上面有油门比例吧或者是电调上可以设定油门曲线的嘛

网友:
搞点配重。。直到不打滑为止

网友:
这个强, 我也有一个同样的玩具车,准备改下。

网友:
自己改的太暴力了吧,车身很快就散了吧。

网友(2014-11-19):
一样的车  改完了  爽跑  结果  轮毂碎了  配不到

网友:
猛不是坏事。
<

网友:
你多并联几块电池吧,有提高续航,有有配重,车重前后分布差不多55:45,这样可以解决起步打滑的问题,然后把油门曲线降低或者开缓启动,车的中心尽量往下,越低越好!!祝LZ爽开!

网友(2015-03-06):
楼主,改装容易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还是把电池改为2s供电,这样车还是可以耐玩些,谢谢模友指导。

我94885电越3S电都快散架你玩具车不散?!

网友(2015-09-03):
好想学习一下怎么改装

网友:
改齿比啊

网友:
楼主,可以加个固定翼在车上就可以直接起飞了~!

网友(2015-10-06):
小石头就翻车 因为没减震吧

网友B(2016-07-14):
引用 楼主:
1/4油门,如不小心撞到硬物,车就散架了

放几块板砖..配配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几块板砖..配配重

或者遥控调一下油门上限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