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 电池 可以用在6S 电机上吗

楼主(2013-10-08):
如题,450 3S电池可以飞6S 电机吗? 不要求暴力,能飞就行。电调 好盈40A

网友:
电压应该不够

网友:
可以,拉力可能不够

网友:
应该没力

网友:
试试看呗

网友:
3S电池放6S电机上肯定能转的,只是达不到转速。

网友:
能转,力不够

网友A:
电压不够,转速上不去。而且3S电池也容易挂掉

网友B:
试试把螺距曲线的悬停点调到8度以上,油门曲线设置成100%,应该还是可以飞起来的,而且会非常省电。不过动力不足,想做3D动作估计会非常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不够,转速上不去。而且3S电池也容易挂掉

电池不会挂,因为电流非常的小。动力不足倒是真的,飞不起来有一定可能……

网友:
调得好,可以悬停,但不能3D

网友C:
可以 正常悬停 航线 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把螺距曲线的悬停点调到8度以上,油门曲线设置成100%,应该还是可以飞起来的,而且会非常省电。不过动力 ...

不要求3D  飞飞航线  悬停就行

网友:
可是可以,就是KV值不够,转速达不到。

网友D:
求扫盲,电池内部是并联的?

网友:
两个3S串联就可以了。

网友E:
电池不行,电调最起码要好盈铂金

网友F:
能飞。不求暴力,一定行。大C数的3S电池更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不行,电调最起码要好盈铂金

我的就是好盈 40A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飞。不求暴力,一定行。大C数的3S电池更好一点。

11.1V  2200毫安 25C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可以 正常悬停 航线 没问题

详细说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详细说说

就飞悬停啊!!!!暴力的3D动作别飞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就是好盈 40A

好盈40A有3种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就飞悬停啊!!!!暴力的3D动作别飞就可以了!!!

本人非常不喜欢抽筋的3D     喜欢悬停和航线   毕竟直升机最大的魅力还是悬停  详细说说   怎么调整

网友:
小马拉大车,小心喽

网友:
我表示全油门都没飞起来~

网友:
电压不够动气没劲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本人非常不喜欢抽筋的3D     喜欢悬停和航线   毕竟直升机最大的魅力还是悬停  详细说说   怎么调整

和我一样 ,我也不喜欢抽筋的3D 。喜欢航线 和悬停 或者航拍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求扫盲,电池内部是并联的?

串联

网友:
电压跟不上,电机就变慢,启动也会变得迟缓

网友I:
对,两个3S串联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对,两个3S串联就可以了。

串联后重量?

网友:
不可以的,,,,动力不够的,,你可以两个3S的串联用,做一个连接器,或者买一个

网友:
当然。。飞不起来

楼主:
把油门曲线调大 应该飞的起来吧

网友:
串联可以

网友:
飞是肯定可以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串联后重量?

这个要具体试了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本人非常不喜欢抽筋的3D     喜欢悬停和航线   毕竟直升机最大的魅力还是悬停  详细说说   怎么调整

完全同意!!

网友:
我试过,100%油门能飞,不过感觉一点力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串联

感谢扫盲

网友:
不行,根本飞不起来。

网友:
达不到转速

楼主:
会不会电池挂的快。。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