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巴震动排查,尾桨夹及尾桨平衡问题

楼主(2013-10-08):
我的亚拓450的轴传,,油门在80%以下震动还能接受。。但80%以上后尾巴尾管震动很大,,震的手发麻,而且在高转速3D的时候会因为震动强烈,飞机飞行状态感觉不是很好。。。晚上把尾桨拆了试了试全油门震动有所减少,但是还是很大,只是相对有所减低。。然后把尾桨夹拆了,只留尾轴。。全油门的时候震动相当小了,感觉非常舒服。。。。所以我感觉问题出在尾桨夹以及尾桨。。。在此向问问大桨的平衡我会做。。。但是尾桨夹的平衡要怎么做才行呢,我的是亚拓原厂的,会不会是因为炸鸡后变形呢(但是肉眼感觉没有变形)。。。是不是需要买个天平或者精密的重量测试仪器呢?有没有什么实用的简单的好办法呢?

网友:
file:///C:/Users/huh/Desktop/T1viOeXExfXXXXXXXX_!!0-item_pic.jpg_310x310.jpg_.webpfile:///C:/Users/huh/Desktop/T1viOeXExfXXXXXXXX_!!0-item_pic.jpg_310x310.jpg_.webp我买了这个,连尾桨夹一起配平。

而且我发现,其实桨夹本身也可能不平的,金属件估计锉刀锉锉最好。
用此法配平大小桨,用vbar蓝牙观察振动值,我的两架700悬停振动值在150左右,450振动值在400~800左右。

网友A:
天平就算了,买个高精度称吧!尾桨夹全部拆开,把两边的桨夹配成重量一样的!轴承,垫片,螺丝重量都不一样,互相换着配平!

网友B:
加上尾桨夹震动 问题也不一定出在尾桨夹上。你的是皮传还是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平就算了,买个高精度称吧!尾桨夹全部拆开,把两边的桨夹配成重量一样的!轴承,垫片,螺丝重量都不一样 ...

电子秤是不是0.01g的那种,随便选择一款就可以了。。精确到小数点2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上尾桨夹震动 问题也不一定出在尾桨夹上。你的是皮传还是轴承?

轴传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轴传啊

我的是皮传直驱, 一开始也是带上尾桨夹就放大震动,带上尾桨更震,一直怀疑是尾巴的问题,最后发现是单项轴承的轴套坏了。带上尾巴前面就要加大前面传动部分的受力,你看看你的对转齿吧,还有承垫圈是不是放在中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皮传直驱, 一开始也是带上尾桨夹就放大震动,带上尾桨更震,一直怀疑是尾巴的问题,最后发现是单项 ...

我从买起450到现在,没东过单向轴承哪里。。。是不是大齿和小齿中间那个??需要怎么检查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从买起450到现在,没东过单向轴承哪里。。。是不是大齿和小齿中间那个??需要怎么检查呢?

对传齿应该没问题。因为都是新换的了

网友C:
还有一处地方要注意:尾管里那根轴的两头,如果有轻微偏心,或者塑料伞齿质量不好,很容易引起震动,往往不容易发觉。另外,给传动轴前后留一点点自由旷量,别装太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处地方要注意:尾管里那根轴的两头,如果有轻微偏心,或者塑料伞齿质量不好,很容易引起震动,往往不 ...

感觉传动轴很容易弯曲,新买的都有一点点。所以我用了3个轴承在里面。感觉震动明显减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子秤是不是0.01g的那种,随便选择一款就可以了。。精确到小数点2位。。

恩。就是0.01哪种就行了!我一直在用。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