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v2了能刷回到v1了吗

楼主(2013-10-08):
升级v2了能刷回到v1了吗

网友A:
没搞懂!!!你本身就是v2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搞懂!!!你本身就是v2还是………………

圆来就是v1

网友:
取下升级的电源模块,装上v1的led模块,找个老版本的调参软件重新刷个老固件就可以拉。

网友:
楼主的问题是问题?
果然只是固件,找老版调参软件刷回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