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翼螺距怎么调

楼主(2013-10-08):
上周处女大炸后.浆头大部分都换新配件.主浆螺距很容易调好了.现在就是副翼的螺距不晓得怎么调

网友A:
什么副翼的螺距??循环螺距是吧?

循环螺距是指把副翼或升降打到最大的度数,这个度数越大,飞机侧飞和升降的动作越灵活,也就是翻滚的速度越快。测量的方法(默认螺距下,油门摇杆中立)1,让大桨平行与机身,打副翼舵摇杆通过副翼杆与螺距尺来确定的度数为副翼面的最大度数。2,让大桨与机身呈十字,打升降舵摇杆通过副翼杆与螺距尺来确定的度数为升降面的最大度数。调整方法:通过调节SWASH里的AIL和ELE百分比来增加或减小度数。分别测量,把副翼和升降调出同一度数,这两者一起称为循环螺距。我飞450设8度。已经可以满足一般3D的需求了。新手朋友,可以调5-6度可以让飞机更稳一些,其次再通过DR设置里的EXP再微调一下手感。就更给力了。

网友:
那螺距尺把副翼调零度即可。
纠正一下,把副翼对准那个中联摇臂成水平即可。从楼主的图片来看副翼不用调了。其实副翼是用来配平用的。

网友:
中山兄回答得很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副翼的螺距??循环螺距是吧?

循环螺距是指把副翼或升降打到最大的度数,这个度数越大,飞机侧飞和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副翼的螺距??循环螺距是吧?

循环螺距是指把副翼或升降打到最大的度数,这个度数越大,飞机侧飞和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副翼的螺距??循环螺距是吧?

循环螺距是指把副翼或升降打到最大的度数,这个度数越大,飞机侧飞和 ...

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B:
和日字框平就行了
螺距尺 或者眼睛看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日字框平就行了
螺距尺 或者眼睛看看就行

8楼正解。我一时没有想起"日字框“这个词。

网友:
调平衡就可以的了。

网友:
学习一下了 回去再把有副翼拿出来调调  油门不变的情况下  做动作  自旋   高度降得比较多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难道是转速不够?

网友:
2楼讲得很详细  希望能补发些照片,让新手也更容易看懂

网友:
感谢中山兄。

网友:
什么副翼的螺距??循环螺距是吧?

循环螺距是指把副翼或升降打到最大的度数,这个度数越大,飞机侧飞和升降的动作越灵活,也就是翻滚的速度越快。测量的方法(默认螺距下,油门摇杆中立)1,让大桨平行与机身,打副翼舵摇杆通过副翼杆与螺距尺来确定的度数为副翼面的最大度数。2,让大桨与机身呈十字,打升降舵摇杆通过副翼杆与螺距尺来确定的度数为升降面的最大度数。调整方法:通过调节SWASH里的AIL和ELE百分比来增加或减小度数。分别测量,把副翼和升降调出同一度数,这两者一起称为循环螺距。我飞450设8度。已经可以满足一般3D的需求了。新手朋友,可以调5-6度可以让飞机更稳一些,其次再通过DR设置里的EXP再微调一下手感。就更给力了

中山兄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