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 在北 京飞行时间10分钟 带到甘南高原只能5分钟

楼主(2013-10-08):
F550原装动力套 配1038桨 达普4S5200mah电池 IOSD MINI ,1W图传 起飞重量2.3KG

平时在北 京周边飞基本能10分钟左右

十一长假自驾去了趟甘南

在海拔3500左右的地区 只能飞5分钟左右 一起飞就降到15V,落地14.4V电池微微鼓包,连续3块电池都这样。
跟空气稀薄有关系么? 是否换桨能有更好的效果?

唉···该减肥了···

网友A:
这太正常了,海拔每升高1000米动力就会损失20%左右

网友:
用油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太正常了,海拔每升高1000米动力就会损失20%左右

空气稀薄导致的?~~~换桨能提高效率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气稀薄导致的?~~~换桨能提高效率么?

不是空气稀薄的问题,是高海拔下动能消耗的转换问题,油动电动都一样会受海拔气压影响的,上学时老师应该讲过在高海拔山区要想把水烧开必须要用高压锅才行,所以在高海拔地区飞最好选用大C数放电能力强的电池30c 40c的,我是云南的我用20C电池玩根本不给力

网友:
我也才在3500米左右飞了飞机的,感觉很爽呀

网友:
一是空气稀薄了,二是气温低了电池性能受影响。

网友:
高原反应

网友:
正常 高原地区是这样

网友:
看了各位的解释,觉得都很有道理!

网友:
正常現象?樓上都說明了
但有個問題?如果是在低海拔區域飛行那....結果又會是如何呢?

网友:
估計是空氣密度的關係..
高海拔旋翼效率會降低..

我剛剛算了一下.. 樓主起飛重量 2.3kg..

樓主用4S的電力..所以在3500m 高海拔地區還能起飛...
萬一是用..3S 電力...搞不好根本飛不起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太正常了,海拔每升高1000米动力就会损失20%左右

请问多轴穿云时也是海拔几千米高孔,动力不就会马上下降.掉下来?

网友:
6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多轴穿云时也是海拔几千米高孔,动力不就会马上下降.掉下来?

呵呵~我有一个朋友河南的,在河南踢球不喘,到了贵阳10分钟都没踢到喘得跟狗似的!!!这么说您明白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多轴穿云时也是海拔几千米高孔,动力不就会马上下降.掉下来?

多轴穿云能飞到几千米?什么神物你在海拔200米的地方起飞飞到最高算你1000米吧也才1200米海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轴穿云能飞到几千米?什么神物你在海拔200米的地方起飞飞到最高算你1000米吧也才1200米海拔啊
...

就这意思

网友:
一般的直升機升限也就在 6~7000 米左右而已...(特殊的除外) ...
原因是一樣的..空氣稀薄 升力不足... 直升機是用油的.. 所以加上空氣稀薄引擎燃燒效率降低..

网友:
在高原能飞起来就不错了,留空时间只能能有多长算多长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轴穿云能飞到几千米?什么神物你在海拔200米的地方起飞飞到最高算你1000米吧也才1200米海拔啊
...

这个穿云,原来你两就当神物啦
http://www.tudou.com/v/r1RYJuv5GwM/&resourceId=0_04_05_99==.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穿云,原来你两就当神物啦

看的出天气不好云层不高,要不就是污染严重云层也低,你所在城市海拔应该不高,四轴当时飞的最高海拔应该也不超过2000米,我们昆明直接起飞海拔就是2000米

网友:
选60C的 爽飞

网友C:
小弟不才, 小時學了點科學, 也來做個分析, 請指教.
在以上的各位分析, 都說了不同觀點, 我想, 大多數能說的可能性都出現了, 讓我分析分析.

1. 以人體在高低海拔的運動能力比喻飛機動能
我認為這個觀點是錯誤的.
低海拔(平原)的人, 到了高海拔(高山), 之所以運動能力下降, 主要是因為血液裡的「帶氧能力」不足.
一個人體內的能量, 供應數天行走都沒有問題, 所以, 供應10分鐘的足球比賽絕對綽綽有餘.
但為什麼跑10分鐘就喘氣要命?
我們血液裡帶氧的是紅血球 (鐵質, 紅色, 之所以血是紅色的) 從肺裡取得氧氣, 帶到身體其他部份 (例如大腿肌肉) 而供應氧氣, 肌肉得氧之後, 用來燃燒碳水化合物之類的, 而放出能量, 就能跑步.
假設, 一個平原生活的人, 體內有1萬個紅血球, 每個紅血球都能帶1個氧氣, 步行10分鐘需要1萬個氧氣, 人體應付到, 不會啱氣.
但這個人當跑步10分鐘需要10萬個氧氣供應大腿肌肉 (只是比喻和假設), 這時, 紅血球和氧氣就不夠用了.
不要怕, 只要我們血液流動快一些, 呼吸急一些 (所以臉紅和喘氣), 紅血球交流氧氣的次數頻密急促了, 依然能輕鬆應付平原上的10分鐘跑步.
重點是, 這個平原人到了高山 (高海拔) 跑10分鐘步的能量需求是不變的, 所以對氧氣的需求也一樣, 即是10萬個氧氣應付10分鐘跑步.
不過, 高山空氣稀薄是大家都知道的, 也就是說, 我們同樣呼吸一次, 肺裡所能吸得的氧氣就少了, 同樣1萬個紅血球流入, 可能有些紅血球取不到氧氣, 數量減少了. (假設吧, 1萬紅血球, 只有5千能取到氧)
這個平原人為了帶給身體足夠的氧氣, 不得不呼吸多幾次 (急促)和血液加快流動, 讓紅血球多些機會流到肺裡取氧.
這樣, 這個平原人為了得到在平原一樣的能量, 在高山上就會比以前呼吸急了一倍, 相信, 心臟推動血液流動的負擔也大了.
(以上的數字只是假設和比喻)
而全個過程, 跟機械或化學的能量轉換無關, 不應混為一談.

2. 以高海拔(空氣稀薄時)動能轉換的效率低為解釋
我認為不對確.
在電池(化學能)的能量轉換為電機轉動 (動能), 根本不用空氣或氧氣.
很簡單, 小學生的實驗, 把小電池和一個電機, 有空氣時會轉動.
而同樣的東西放到一個真空實驗箱子裡, 它必會一樣轉動 (而且少了空氣阻力, 只會轉的更快, 更有效率).

3. 以高海拔地區燒水作比喻
我認為這個跟電池的能量轉換或低效率是無關係的.
高原的水, 之所以多數靠高壓鍋, 只是跟水的沸點有關.
一般情況 (平原低海拔), 大家都知道水是攝氏100度燒沸, 水就開始變成氣體. (當然過程複雜, 我這裡簡要了)
在高原上, 大氣壓低了, 熱水比較容易離開而變成氣體, 也就是說, 沸點比平時低了.
我記得珠峰上的沸點是70多度.
這些所謂開水不能煮熟飯菜, 才用高壓鍋, 給這些水高些氣壓, 真正煮熟和燒毒.
所以, 跟電池的能量轉換無關.
很簡單的實驗, 在同一個電池, 同S, 同電容mah, 同電壓, 同一電機, 同一個槳, 在平原時碰到手上會痛, 甚至流血.
如果在高山上, 你同樣通電碰到手上, 也必會一樣的痛, 要流血的, 一樣也會流血.

4. 反作用力
我認為主要原因是在高山上, 直升機的「反作用力下降」.
多軸的飛行原理, 跟直升機很相似, 這很多人都知道.
不同於固定翼飛機, 直升機的槳必會有一個斜度, 轉起來就會向下推動空氣 (類似電風扇吹風).
當槳 (直升機) 向下推空氣時, 空氣就會給槳 (直升機) 同樣的力, 而且方向相反, 即是給直升機向上的力, 所以直升機就可以脫離地心吸力, 向上升.
重點是, 它要推動空氣, 付出「作用力」action force, 才能得到同等的「反作用力」reaction force.
影響它的「反作用力」, 即所謂「升力」, 主要是兩個元素, 一個是槳轉速, 另一個是空氣密度.
轉速越高, 它推的空氣越有力, 而且流經和被槳推動的空氣數量越多, 反作用力的力量也多了, 飛機越容易上升.
而空氣密度越高, 即每次槳推動的空氣數量越多,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也大了, 飛機越容易上升.
相反, 在高原, 空氣稀薄了, 在同等的槳轉速下, 得到的反作用力就少了, 飛機不易上升.
為了得到同等的反作用力, 玩家不得不加強電機動能, 更高轉速或槳角, 以求脫離地心吸力.

以上是個人見解, 請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不才, 小時學了點科學, 也來做個分析, 請指教.
在以上的各位分析, 都說了不同觀點, 我想, 大多數能說的 ...

很赞同~~~

直接原因肯定是反作用力下降 导致需要更高的转速(更费电) 维持更多的反作用力

而且我认为反作用力的下降 还是由于空气密度降低导致的,比如在空气密度高的地区桨转一圈 推动X摩尔质量的空气 ,但是空气密度低的地方同样转一圈 推动的X是小很多的,推的空气质量少了给自己的反作用力自然就小了。(这能解释真空环境中风扇干转 而没有推力的原因 ,因为X摩尔质量空气为0,此时负载也很小)

如果原因清晰之后 ,更想讨论的是应对措施
假设是由空气稀薄导致反作用力下降,那在同桨同转速的情况下 拉力下降 负载自然也会下降,这个时候是否更换桨有可能改变电机效率呢?

讨论1:有没有可能形成下表的情况? 在桨1和桨2都处在X克的情况下 有没有可能负载近似相等?

拉力 (高密度地区)  拉力 (低密度地区)
桨1(较小) X克 X-Z克
桨2(较大) X+Y克 X克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赞同~~~

直接原因肯定是反作用力下降 导致需要更高的转速(更费电) 维持更多的反作用力

理論上是可以..

像樓主的配套應該到3500米高度的地方換成12"槳應該就一樣可以飛差不多10分鐘左右..
只是機架裝不下..
而且您原本的配置....飛下來電機不會很燙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弟不才, 小時學了點科學, 也來做個分析, 請指教.
在以上的各位分析, 都說了不同觀點, 我想, 大多數能說的 ...

说的对,就想电扇再真空环境一样,没有了介质,就没有了反推力.海拔高的地方只能说空气稀薄了,也就是说有有效的物理介质少了.    和船的浆相反,越浓稠的水,推动力也就少了.

网友:
黄土高原的表示表示没发现飞机有高原反应

网友:
去吐鲁番再试试。

网友:
这很正常,在高原地区能飞起来就不错啦,若到喜马拉雅大本营可能都起飞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