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 无法校准怎么回事?

楼主(2013-10-08):
自上次更新5.26后,GPS校准完总是红灯闪不停,不知道是不是GPS坏了?
不过我的
电池
和动力电线都离GPS放得很近(4厘米左右,不过实在没地方放了),不知道电流干扰会不会让GPS校准后红灯闪?

网友A:
红灯一直闪可能是校准未通过也可能是其他系统错误。
如果排除上述情况,留意各接插头,另外再找空旷地方搜星看看。

网友B:
电池校准一下吧,很多人就是不注意这个,红灯快闪是低电量报警

网友C:
电池远离 GPS

网友D:
通常GPS模块旁边有金属物体的话,校准都是不能完成的,我之前就试过,GPS模块旁边有螺丝,结果死活通过不了,移除螺丝就没事了,楼主你试试?

网友E:
你好,在你校准失败过后,请连调参看一下报错是报的哪个错误。

楼主:
哎?红灯闪着的时候插上USB就行了吗?

网友B:
其实你校准的是磁罗盘,GPS是不需要校准的

网友F:
开阔场地校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