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多轴控的选择

楼主(2013-10-08):
本人想上多轴,想从最基本的小四轴开始,以后可能到大6轴,目前手上有一个JRDSX7 DSM2的控,一直用山寨接收,请问下各位大大,这套控能否继续用呢,以后到大多轴是不是必须要换了?

网友:
你只飞的话 可以的 不挂云台之类的!

网友A:
不管多少轴,需要4通道操作和固定翼一样的,所以什么控都行不需要CCPM
模式需要两个通道,GPS切换和航向锁定
所以不能低于6通道
云台之类因人而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多少轴,需要4通道操作和固定翼一样的,所以什么控都行不需要CCPM
模式需要两个通道,GPS切换和航向锁 ...

谢谢指教

网友:
飞嘛,啥都没问题。。。挂东西就难了。

网友B:
看你挂不挂云台咯,不挂的话6通道就够了,4个通道控制飞行,1个控制飞行模式,一个控制航向锁定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挂不挂云台咯,不挂的话6通道就够了,4个通道控制飞行,1个控制飞行模式,一个控制航向锁定什么的

我比较关心的是DSM2的接收,信号会怎样,会不会失控,感觉多轴飞的比直机要远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