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射桨断轴,威力惊人!!

楼主(2013-10-08):
转子都飞了,没见过吧,呵呵。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
沒照片用畫的也行.要不就示意圖.

楼主:
射完了,从后面大概照了张照片。
仔细看,电机转子已经不见了,另外电机前面轴已经断开(那是3mm的钢轴阿),黑色的是没了叶子的桨。晚上回家再照涵道前面。
4800kv黑旋风第二次射桨。。。桨叶太薄

网友:
机机都没打烂?

楼主:
机没烂,机身插了不少叶片,风筒变型,全废了

网友:
这下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射完了,从后面大概照了张照片。
仔细看,电机转子已经不见了,另外电机前面轴已经断开(那是3m ...

你的安装方式有问题,照理说不会,黑旋风的六叶扇装好了很稳定,声音也好,效率也高

网友:
也许是压到函道了。叶片碰到内壁。

网友:
引用 楼主:
射完了,从后面大概照了张照片。
仔细看,电机转子已经不见了,另外电机前面轴已经断开(那是3m ...

注意安全,别打到手了

网友:
黑旋风4800 4S电池一次都没射过的路过- -

网友A:
安装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有问题

桨叶的安装螺丝打了螺丝胶的,叶子飞了中间的塑料桶还是好好的。应该是叶子先飞掉,然后不平衡导致震动断轴,后端的转子也震飞了。当时飞机正顶风全油30度爬升。。。

楼主:
扇叶挂后,电机轴都振断了,前面拍的。

网友:
内容太精彩了!帮顶没话说!呵呵!(努力发帖抢沙发!抢不到沙发抢板凳!不行前20都行!呵呵!努力灌水成大校!)
好可怕!楼主注意安全啊!

楼主:
仔细看,左上壁插了一片扇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