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E DFC 换高压舵机可以吗

楼主(2013-10-08):
如题,请问各位老鸟 要是把600E的舵机换成亚拓的高压舵机可以吗?现在用的是 615和655。要是可以换的话 BEC是不是就可以不用了?电池直接给接收和舵机供电?先谢过了

网友:
当然可以换高压

网友A:
意义不大,不如换750动力套装来的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义不大,不如换750动力套装来的效果好。

750动力套装都有什么啊 自己配的还是 奸商配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750动力套装都有什么啊 自己配的还是 奸商配好的

亚拓600动力升级套装,tb有,300多 然后750mx,二手大概500块,原有电机大概能卖300,这样实际花费500多,飞机有脱胎换骨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