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5.8G图传 如何用在F450上? 求破!!!!!!

楼主(2013-10-08):
才买了一套DJI 5.8G图传 结果看网络上的视频 要接8pin线...没有精灵的升级主板 哪来的2个8pin....怎么接?

网友A:
只要有个8P插头,对着图片中中上那个插头定义接线就是了。3S--6S电。

网友:
8P线标着左边两条负极,再上两条正极,中间两条没用。最后两条是视频信号。

网友:
不懂哪边左右的话用万用表测量8P插口12针或者78针,如果短路的话就是图片中的左边。因为图片中已经标示了左边一二插头同是负极,所以是相通的。最后是视频信号正负是不通的。于是就是有一边的一二个针是相通短路的。另外一边就是不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有个8P插头,对着图片中中上那个插头定义接线就是了。3S--6S电。

木有IOSD 只有F450 大疆狗斯 GUC  DJI 5.8图传     卖家说直接图传音频线接GUC3.5接口就能用...明天到货了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木有IOSD 只有F450 大疆狗斯 GUC  DJI 5.8图传     卖家说直接图传音频线接GUC3.5接口就能用...明天到货了 ...

真心无奈,东西都不在手就乱嚷嚷....哎,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心无奈,东西都不在手就乱嚷嚷....哎,服了

............根本没这么复杂! 附送了一根8pin的线转3.5 直接插GUC就行了......我还根本不用IOSD  DJI果然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本没这么复杂! 附送了一根8pin的线转3.5 直接插GUC就行了......我还根本不用IOSD  DJI果然 ...

这个复杂不复杂看怎么用。但是如果我早知道你不是不懂怎么用而是无聊发帖的话我根本不会回答。东西在手再好好看说明书,实物和说明书一对就知道怎么用了,看你竟然还发帖问,以为是真心不知才教你的。谁知道你根本就是淘宝拍下还没到手而无所事事随便就找个事来做的,是我眼拙没看出来,以后这种帖子都不要回了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