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U2飞控 天地飞7 怎么设置失控返航

楼主(2013-10-08):
新手求助  U2飞控 天地飞7怎么设置失控返航    天7 遥控器只有失控保护啊   要把失控保护设置成什么参数飞控才会失控返航呢?

网友A:
只要设置成返航模式就可以!简单得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设置成返航模式就可以!简单得很呀

5、6通道必须设置,防止失控。2.4G高频系统PCMS 1024PCMS 4096模式下利用发射机设置(WFR06S/WFR07S/WFR09S的设置方法均是一致的)
      1.
接收机上电。2.发射机开机进入失控保护设置菜单,里面的各通道数据可以根据需要设置,设置好了按退出键即可。

网友B:
2.4G高频系统PPM模式下利用2.4G高频头设置(WFR06S/WFR07S/WFR09S的设置方法均是一致的)
      1. 接收机上电,红灯亮
      2. 将发射机各通道设置在合适位置(即失控后模型的姿态数据)
      3. 发射机按住高频头的SET键开机(绿灯亮),再长按住SET键2S左右,此时绿灯闪烁一下变为橙色,再闪烁一下变为绿色,设置OK

网友B:
楼主的情况是利用发射机设置,因为天7,没有高频头。看3楼的就可以。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是天7飞控也是U2。其实设置很简单的。5通道要设置成3段开关,然后把失控保护设置到5通道—100%。6通道也设置成—100%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情况是利用发射机设置,因为天7,没有高频头。看3楼的就可以。

好的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是天7飞控也是U2。其实设置很简单的。5通道要设置成3段开关,然后把失控保护设置到5通道 ...

好的 谢谢了

网友D(2013-12-18):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是天7飞控也是U2。其实设置很简单的。5通道要设置成3段开关,然后把失控保护设置到5通道 ...

求教:副翼和升降通道不用设置吗?是不是都是0%?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求教:副翼和升降通道不用设置吗?是不是都是0%?

副翼和升降不用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副翼和升降不用设置

ok谢谢!

网友(2014-04-15):
有用留个痕迹

网友(2015-01-23):
引用 网友B:
2.4G高频系统PPM模式下利用2.4G高频头设置(WFR06S/WFR07S/WFR09S的设置方法均是一致的)
      1. 接收机 ...

兄弟请问下天7飞u2怎么设置啊,我的只要超过6颗星他就自动回家而且无法切换手动模式,我的发射和接收通道是这样接的1-1 2-2 3-3 4-5。5通道设置的三段开关请问对吗,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是天7飞控也是U2。其实设置很简单的。5通道要设置成3段开关,然后把失控保护设置到5通道 ...

兄弟请问下天7飞u2怎么设置啊,我的只要超过6颗星他就自动回家而且无法切换手动模式,我的发射和接收通道是这样接的1-1 2-2 3-3 4-5。5通道设置的三段开关请问对吗,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
楼主设置好了吗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