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手 nano cp 求教 悬停问题求教

楼主(2013-10-08):
新手入魔 nano cp 现悬停以无问题,但是飞机在悬停时 从尾部看是向又斜着的但是悬停时不往右飘,倾斜的大约角度如下图。求教这改怎么调?

还有哪位高手试过并联nano cp 的电池没,虽然多 但是一块才 240毫安 玩着真不爽

网友A:
这是单旋翼机都有的问题,由于尾翼产生的侧向推力,必须要倾斜才能抵消这部分推力,越小的飞机越明显

网友:
因为尾桨比主桨底(没跟主桨水平)倾斜正常。

网友B:
小飞机不懂,帮顶了

网友:
3楼说得正确

网友C:
正常的倾斜哈!关于锂电并联的事,电池容量中的增加了,但重量也增加了,牵涉到飞行时间,灵活性等问题。这需要具体平衡,不是电池越大越好,达到一定程度,不再会增加留空时间的。

网友D:
直升机都是这样的。飞机越小。倾斜越严重。。无视吧。。先练好基本功。不要老想着脱控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单旋翼机都有的问题,由于尾翼产生的侧向推力,必须要倾斜才能抵消这部分推力,越小的飞机越明显

大神级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飞机不懂,帮顶了

大飞机的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的倾斜哈!关于锂电并联的事,电池容量中的增加了,但重量也增加了,牵涉到飞行时间,灵活性等问题。这 ...

了解了 我还想着两块240mah的电池并联这样多练会悬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升机都是这样的。飞机越小。倾斜越严重。。无视吧。。先练好基本功。不要老想着脱控悬停。

脱空悬停是两手离控吗

网友:
每个小机悬停都是斜的正常的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了 我还想着两块240mah的电池并联这样多练会悬停呢

具体怎么样试了才知道,不过加一个电池,灵活性肯定要降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级回答!

我可不是什么大神,我现在四面悬停都没好练好,我只是平常喜欢看论坛里面的精华帖...

网友:
你两块电池并联  都不一定能飞得起来
不信你试下  用胶布先另外加块电池你就知道了

网友:
我也是今天刚到的,感觉悬停很稳啊,和我的450一样,就是自旋不行,右倾正常,能停住就行

网友:
尾桨高速运转时扭力

网友:
正常,我的450悬停的时候也会有点右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