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桨打的变型严重怎么修复 桨轴会不会有打弯了 好担心哦

楼主(2013-10-08):
怎么才能判段桨轴没有弯掉

网友A:
真接扔了换新桨~

网友:
拆了浆空转 有振动就是挂了

网友B:
參考一下:

損壞的螺旋槳

修復工具,鉗口磨平、圓角

彎曲葉片,留意鉗口方向

圓柱形是一小片竹筷子

完成修復

完成修復

网友:
修复好手艺!

楼主:
船空转本身就震动很大 感觉不出弯没弯呢

网友C:
铝桨无法修复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铝桨无法修复的

有的铝浆是可以俢复的,7075较硬的可以选择改小一号来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的铝浆是可以俢复的,7075较硬的可以选择改小一号来用。

铝桨往回掰就会断了。修小一号也不显示,不过随便玩玩倒没所谓

网友:
引用 楼主:
船空转本身就震动很大 感觉不出弯没弯呢

在一定的转速范围内伸出的轴震出重影来
比如说三分之一油门到二分之一油门时震动很大,有重影,转速再高就又好了。

歪楼了,楼主问的是怎么判断轴弯了,怎么答的都是修浆呢?
关于修浆我倒有个问题借此楼一问,修复好的浆怎么测试调整动平衡呢?
我有个铜浆,看着是没问题,上去就震,不知怎么调,只好换铝浆了事。

网友E:
最好用钟表钳子来修护会好一点,浆轴是3mm应该不会这么容易歪,如果是软轴的话那就更不会歪!但是这样修复后的螺旋桨最好用平衡器测试一下会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接扔了换新桨~

相當同意!如果槳是鋁材的話!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參考一下:

損壞的螺旋槳

合金鋁的怎辦?

网友:
引用 楼主:
船空转本身就震动很大 感觉不出弯没弯呢

把軸拆下來放玻璃面上滾動就知道了!碰撞過的就別懷疑,立馬檢查,別擔誤!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好用钟表钳子来修护会好一点,浆轴是3mm应该不会这么容易歪,如果是软轴的话那就更不会歪!但是这样修复后 ...

平衡器是修復不了撞變槳距的

网友G:
有条件就用百分表打一下,没条件就像14楼模友说的那样在玻璃上找一下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条件就用百分表打一下,没条件就像14楼模友说的那样在玻璃上找一下也可以。

十五樓的話,百分表及玻璃都不需要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铝桨往回掰就会断了。修小一号也不显示,不过随便玩玩倒没所谓

老虎家的90块的那种铝浆就不会断,不过同你所说,只适合随便玩玩,和伤的不严重的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合金鋁的怎辦?

鋁的不易修或無法修,聲明是給個參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铝桨往回掰就会断了。修小一号也不显示,不过随便玩玩倒没所谓

國內7075有分真假..也有很多冒充7075..我自用7075打到還沒斷过碎过..只會變型..掰回來還沒斷过..铍銅槳我也用过..不鏽鋼cnc槳我也用过...最後回歸到cnc鋁槳..
原因是當不小心碰撞時鋁槳變型但還能完成比賽..但用不鏽鋼或铍銅槳一碰變形但那振動不能讓船完成比賽...要不一碰軸灣掉..更慘..
船軸有沒有灣..一轉動就知道..不順就換軸

网友:
桨轴是属于细长轴,如果两端都有中心孔就卡在车床或者专用检查支架上用百分表打一看弯曲量是多少!接下来用中心架、跟刀架进行校直,随时用百分表检查一直达到要求为止。校直要“校往过正”但要注意不可过之。其二放在玻璃上用眼睛观察不如用百分表校直效果精准,最好也临时做个简易支架进行校直,用手劲不易控制力度。以上仅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看变形得厉不厉害啰

用钳子矫形,然后用砂纸打磨一下下就ok了

网友:
合金鋁的怎辦

楼主:
桨修好了 比以前更快了

楼主:
修好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