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翼展一米四的塞斯纳182,用这这的配置合适 ...
求高手指点,翼展一米四的塞斯纳182,用这这的配置合适吗?

楼主(2013-10-08):
XXD2217 1250KV
电机
。 40A电调。 3S2200 20C
电池
。。。。1155或者1147桨。。。合适吗?能飞起来吗? 求高手指点。

网友:
11寸那么大 8寸把

网友A:
浆大了! 8 9寸 就可以!

网友B:
10寸的可以试试11寸的就算了吧

网友C:
电机 kv数高了。桨小了。

网友D:
电机2217感觉小了点,KV在850左右,螺旋桨用11-13寸的,那些建议8寸-9寸的哥们,可能看成了1米的翼展了

网友E:
电机上2220吧,kv810,3s,桨用11*6,电调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