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带上图传,btu,iosd mark 2,pmu,gps,可飞9分48秒

楼主(2013-10-08):
rt 哈哈!
但是可以上双电吗?电机电调原厂的

网友A:
没看到你用什么电池啊,只有负载能力有余量,上双电没什么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你用什么电池啊,只有负载能力有余量,上双电没什么不行

狮子 5200 11.1v 30c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狮子 5200 11.1v 30c的呢

追求续航去看看我那个爽飞F450的帖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追求续航去看看我那个爽飞F450的帖子吧

求地址,是原厂电机电调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地址,是原厂电机电调吗

换了更廉价的电机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802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更廉价的电机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8026

那看来我只能是换电机了,电机有好推荐吗?要那种小精灵550都能用得到的那种

网友B:
樓主能否報一下總重?下來電池單節是多少V?槳1038 104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能否報一下總重?下來電池單節是多少V?槳1038 1045?

应该接近800g,8045的浆,起飞重量是1200g-2400g,合格应该是dji原厂电机的还是什么的重量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接近800g,8045的浆,起飞重量是1200g-2400g,合格应该是dji原厂电机的还是什么的重量的呢?

f550 arf 3s 5200mah 8045槳 2kg左右因該很吃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f550 arf 3s 5200mah 8045槳 2kg左右因該很吃力吧!

得换电机?郁闷········

网友:
无负载这是~一般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接近800g,8045的浆,起飞重量是1200g-2400g,合格应该是dji原厂电机的还是什么的重量的呢?

不带电池的整机才800G?楼主所说的飞行时悬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带电池的整机才800G?楼主所说的飞行时悬停吧

没哟电子称,估计的,可能在这范围之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