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试试 新款尾桨夹的配重 效果如何。

楼主(2013-10-08):
刚才不装大桨运转,手动拉尾舵拉杆变尾桨螺距。明显感觉到效果了。新款带配重尾桨夹的配重太小了,距离尾轴圆心太近了。距离桨夹轴心也太近了。还是基本没啥作用。(桨夹也是带推力轴承的)。感觉这个配重基本还是摆设,基本和没有配重差不多。

随便找了两个铝垫(以前华科尔22#遗留的副翼框上面的)。这样变距拉杆基本感受不到尾桨夹球头离心力的抗拒了。变距到最大螺距松开手,也不会变回0螺距。稍微一碰才会变,在0度也能自稳定。可见舵机省力多少。至于有的模友说的变距时使配重改变方位的惯性需要的力实在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这个效果就很好,从0螺距变到最大螺距过程中始终需要的力都是特别小的。(尾桨夹是用的冰人推力尾桨夹,配重是当年华科尔4#机遗留下来的螺旋桨根部的铝合金垫片。通过感受证明这个配重稍微小了点,前一张图上的基本标准)。

再分享一个斜盘舵机换齿或者拆卸的简便方法。(450se机身)

步骤图片:

楼主:
手工试试 新款尾桨夹的配重 效果如何

网友A:
如果用塑料的变距连杆会更好哦,然后和尾桨夹相连的螺丝用十字半圆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塑料的变距连杆会更好哦,然后和尾桨夹相连的螺丝用十字半圆头的~

恩 还能减重。

网友B:
楼主用PRO 的尾波箱改皮传 没有皮带干涉吗,具体怎么改的 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C:
不懂问一下:配的两边一样重那为什么两边的离心力不会相互抵消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PRO 的尾波箱改皮传 没有皮带干涉吗,具体怎么改的 能分享一下吗

我是在某宝买的皮带版双推尾波总成。其实旷量还是很大,轴承不够精密,轴承和轴承安装孔之间还松动,我就晕了。用牙签点了点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问一下:配的两边一样重那为什么两边的离心力不会相互抵消掉呢?

我们知道围绕圆心运动的物体受离心力的作用,而且物体会自己寻找最远心点以摆脱圆心的拉力.
假设尾桨在真空中,不受空气影响.
C点是尾桨90度时球头的位置,它会向D点运动,使尾桨变距为0度
D点是尾桨0度时球头的位置
加了配重
A点是尾桨0度时配重的位置,它会向B点运动,使尾桨变距为90度
B点是尾桨90度时配重的位置
球头和配重互相争夺远心点,看谁的离心力大,球头离心力大尾桨变距为0度,配重离心力大尾桨变距为90度.
.

再分享一个斜盘舵机换齿或者拆卸的简便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问一下:配的两边一样重那为什么两边的离心力不会相互抵消掉呢?

手工试试 新款尾桨夹的配重

网友D:
加重后对尾舵机表示压力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重后对尾舵机表示压力很大。

抵消了桨夹球头的离心力之后,尾舵机需要很小的力就可以变距,至于你说的配重的惯性会使舵机承受多余的负载相对于配重起到的作用使舵机省的力那是非常值得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知道围绕圆心运动的物体受离心力的作用,而且物体会自己寻找最远心点以摆脱圆心的拉力.
假设尾桨在 ...

确切的说A点应该分为A1和A2,在离心力的作用下A1和A2相互争夺B点的位置,按道理这两个点的力已经相互抵消,那么又从何而来的力去抵消球头的离心力呢?不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切的说A点应该分为A1和A2,在离心力的作用下A1和A2相互争夺B点的位置,按道理这两个点的力已经相互抵消 ...

A1对应B1;A2对应B2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A1对应B1;A2对应B2呀

谢谢,改天我也做下试验!

楼主:
B1、B2也像A1、A2一样在尾桨夹固定螺丝轴线的两侧。

网友:
动手能力真不错,

楼主:
随便找了两个吕垫(以前华科尔22#遗留的副翼框上面的)。这样变距拉杆基本感受不到尾桨夹球头离心力的抗拒了。变距到最大螺距松开手,也不会变回0螺距。稍微一碰才会变,在0度也能自稳定。可见舵机省力多少。至于有的模友说的变距时使配重改变方位的惯性需要的力实在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网友E:
这款尾双推用着怎么样?球头套耐磨吗?整体虚伪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款尾双推用着怎么样?球头套耐磨吗?整体虚伪大吗?

以前买的刚刚装上,球头套不是问题、塑料和金属摩擦很小。虚位很小。两个球头分别固定在两个轴承上,这两个轴承套之间会有摩擦,7075有一款几乎和这个一样多了推力轴承 更加合理

网友F:
在0度的时候自稳定而在大螺距的时候却不会自动回中是尾桨的原因,拆掉尾桨就不会有这种效果。有些尾桨气动外形设计比较好,在0度自稳效应就非常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0度的时候自稳定而在大螺距的时候却不会自动回中是尾桨的原因,拆掉尾桨就不会有这种效果。有些尾桨气动外 ...

什么桨型也会在0度自稳的 ,我说的都是在运转状态哦

网友:
我只知道越轻越好,lz搞得太复杂,效果有待验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桨型也会在0度自稳的 ,我说的都是在运转状态哦

我对比过几款不同的尾桨,自稳效果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