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00e dfc pro上的一个奇怪现象,疑似设计缺陷!

楼主(2013-10-08):
先报下本人700e的配置
fbl system:mikado mini vbar
swash:servo king 695hv*3
装机各孔位严格按照说明书。
现出现如视频问题:
螺距打到最大时候,推升降舵到底,
舵机
臂与十字盘舵机下缘互相干涉,憋住舵机!请各位朋友共同探讨!

网友A:
集体逻辑、循环逻距多少?循环螺距太大了吧。

网友B:
。。还是老款V2好。。

网友C:
跷跷板的不干涉,哈哈

网友D:
大桨达到要求的角度不会达到这么大的舵机幅度吧?

网友E:
我的500 也使用的VBAR 一样干涩 同样的问题 关键是3GX有个 副翼升降最大行程设定 VBAR好像没找到 在那里设置 求高手

网友F:
实际飞行怎么会有这么大极限呢

网友G:
在vbar十字盘博士帽里把那个十字盘的大小调小点就可以了。

网友H:
可以调整的

网友I:
我感觉也是螺距的问题,循环调8,集体调12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调整的
谢谢了!

网友J:
我的550也是同样情况,多垫一个舵机垫片,让舵机臂往中间对准空隙就行

网友K:
实际飞行不可能有这样大的行程。你不可能衡定最大螺距后用最大升降舵量来飞行。

网友L:
我的也是同样情况 正负螺距都是12 循环逻辑是8 等高手

网友M:
没装过此机,等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