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生常谈,还是震动的问题

楼主(2013-10-08):
之前都还挺好的,今天飞着就发现,升降和副翼多量稍大就会有比较明显的机身抖动,主要是尾垂上下震动,频率不高但是幅度较大。小舵量控制悬停又看不出震动,尾垂无虚影,无双桨,大桨也配平了。主轴是新换的也没有弯曲。这种情况弄了挺久的解决不了,大家怎么看?

网友A:
你说的上下震动是起飞后还是在地面试车的时候?如果是起飞后上下震动可以试试找稍软一点的横轴橡胶圈

网友B:
近看尾部情况~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UzMTI3MDY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上下震动是起飞后还是在地面试车的时候?如果是起飞后上下震动可以试试找稍软一点的横轴橡胶圈

是在空中的时候。从地面开始推油门到升空有一个震动区,这个应该是正常情况,机身有本身的一个共振频率。到了空中升降和副翼舵量大了就会有尾垂上下低频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近看尾部情况~

阳台侠都来指导了,呵呵。我看你的飞机一直都很稳定。我在碎舵控制悬停的时候也是几乎看不出震动的。

网友:
阳台侠的飞机太给力了

网友:
手法问题,转速问题。G6模拟器一些机型也会有此现象。

网友C:
楼主太厉害了。
这距离总感觉就要削到你的拍摄器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太厉害了。
这距离总感觉就要削到你的拍摄器材了

这可不是我飞的哈,是阳台侠飞的,我的水平还距离这个有点远,呵呵

网友:
说明问题还是出在斜盘和舵机这一块,你看看大舵量的时候舵机是否稳定?

网友:
舵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