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apm2.6刷3.0.1固件,在直机上用可以控制油门了吗?

楼主(2013-10-08):
老版的apm在直机上不能控制油门,问一下apm2.6刷3.0.1固件,在直机上用可以控制油门了吗?

网友A:
应该这样说:软件2.91之前的版本,

油门控制是 不经过 APM 板子的。。

你刷到了 3.0.1 油门控制是走 OUT8 的。

按照你的提问来回答:“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这样说:软件2.91之前的版本,

油门控制是 不经过 APM 板子的。。

“可以”了什么意思?从out8走,可以从电调供电,但是油门还是由接收机直接控制,失控了apm还是不能接管油门,是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了什么意思?从out8走,可以从电调供电,但是油门还是由接收机直接控制,失控了apm还是不能接管油 ...

你的 国语 怎么 比老外 还 老外 哦 ???看语句提炼——

老版的apm在直机上不能控制油门,问一下apm2.6刷3.0.1固件,在直机上用可以控制油门了吗?

(提炼)apm在,,,直机上用可以控制油门了吗?

我 给你回答说:“可以”了。。

定高模式,和 自动导航模式,自动返航模式
都是 APM 接管油门的。。遥控油门只起 调高度的作用。

楼主:
谢谢,你那个引号用得……

网友:
如果APM支持定速探头,能直接让转速参与运算就好了

网友B(2014-04-12):
引用 网友A:
应该这样说:软件2.91之前的版本,

油门控制是 不经过 APM 板子的。。

请教如何校准油门行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如何校准油门行程啊

感觉你是飞 多轴吧。。直升机 似乎不需要 校准油门行程。

6楼:其实 俺不赞成 飞控 过分 接管油门。很危险。

现在的 3.1.2 版本:都改变为 油门只是 通过Out8 输出,
其实现在的 新软件版本 V3.1.2 APM 飞控,基本上都不管油门。

这就是为什么 取消了 Loiter 其实已经演变为 postion 。

虽然现在软件里还是叫Loiter 其含义已经与以前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