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尾舵机调试

楼主(2013-10-08):
请教一下大家,本人刚入模不久 调试尾舵机如何调试?  中立点?  舵机调到中立点后如何确定尾桨在中立点是量尾桨度数还是卡尺量尾轴两端的距离?  给说说谢谢   越详细越好

网友:
尾舵机中立点就是尾滑套在尾轴的中间

网友A:
把两块尾桨折叠对齐后两桨片重叠的位置在滑套杆中部为中立点

网友:
怎么我听说的是夹角10左右是中立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两块尾桨折叠对齐后两桨片重叠的位置在滑套杆中部为中立点

中立点即螺距零度,也就是这位所说的样子

网友B:
其实中立点应该靠外面点。因为大奖开转本身就是反扭力,所以中立点应该是动态平衡点,而不是物理中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中立点应该靠外面点。因为大奖开转本身就是反扭力,所以中立点应该是动态平衡点,而不是物理中立

有道理

网友:
在中间就可以,陀螺仪会修正

网友:
LZ爱听谁的就听谁的,反正上面几位都不敢苟同。
一般的中立点指的是舵机0输入时所处的位置,而尾舵的中立点是指陀螺仪修正为0的点,在这个点上既不产生顺时针扭距,也不产生逆时针扭距。
那么怎么调中立点就明确了,肯定不能用角度啊什么的来量,因为桨有差别,尾推组件有差别,尾轴更有差别。调中立点应该在飞起来之后,悬停住,然后把陀螺从锁尾模式转到非锁尾模式,如果这个时候飞机仍旧能保持不转动,那么这个点就是中立点。当然在飞之前先要大致调到中间,否则一切换非锁尾会***自旋的。如果有转动,先用打尾舵的方法使飞机停止转动,然后降落下来,按照刚才打尾舵的方向,移动尾舵机位置。
多扯一句,调尾舵机行程必须在中立点校准之后再做的。
爱听谁的就听谁的。

网友C:
去看下固朗的专区有个调机的视频,很容易懂的。

网友:
中间偏左

网友(2013-12-04):
引用 网友C:
去看下固朗的专区有个调机的视频,很容易懂的。

能给个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