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面站数传的问题,定向天线有疑问

楼主(2013-10-08):
其实就是,如果我用定向天线的话,就只有控制端用定向天线,而飞机那边用不了(太大了也无法时刻对准),所以这种自由一边使用定向天线的情况下是不是我发射数据的距离大于我接收数据的距离呢?

网友A:
定向天线高增益不光是指发射。

网友B:
一样的。天线增益对发射和接受都有效。

网友C:
飞机是全向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