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用的什么桨好啊?

楼主(2013-10-08):
两台450无副翼,用什么样的大桨性价比高啊,目前用的桨就是买配件随便买2副,感觉都一样

网友A:
碳桨好,就是有点贵

网友B:
40元一副的碳纤桨就已经不错了。

楼主:
好贵啊,16一副的天资b怎样

网友C:
炭浆好,炸机炸到你心慌啊。

网友D:
碳纤桨,玻纤桨,木浆

网友E:
悬停航线用木桨,3D用碳纤桨。玻纤桨比较重,不太喜欢用。

网友F:
碳纤桨或者玻碳,别用木浆 ,破坏你的手感

网友G:
40元左右的碳桨就不错了。我一直用那个来练习。

网友H:
用20元的飘过

网友I:
碳浆 40多的那种吧!!!价格适中@!!

网友J:
各种桨都用过,包括9元的木桨,106元的亚拓碳纤桨,
中间还有展会上14元的玻碳桨,26元的副厂碳桨。
个人建议是木桨就算了,实在影响感觉,噼里啪啦的,
而且桨速不能超过2400转。(3800KV电机,很容易超2400大桨转速)。
常炸机的就玻碳吧,技术好当然还是碳纤桨。
用手掰下,能感觉到桨的强度能韧性。
供参考。

网友D:
木浆手感的确不好,稳定性也不行。

网友K:
调机就用木桨,反正要炸烂几副才了事!

楼主:
谢谢各位,入魔以来一直用的木桨,木桨已经飞烂30副了,目前在练倒飞悬停和正飞自旋,打算还继续用木桨,看了各位的建议要考虑用好点的了

网友L:
新人,刚入魔,正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