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18这个床怎么样?可以车钢吗?

楼主(2013-10-08):
刚才看了WM180的一个视频,可以吃刀3mm车钢。

0618这个床呢?能车的动吗?一次吃刀多深?

网友(2019-10-04):
引用 网友A:
我没加工过很多,就做了几根8mm的轴,工作用的,毛胚是10mm的不知道什么牌号的钢棒,每次吃刀0.5mm左右, ...

刚搞这小车,请教下怎么调自动走丝0.02  0.01

网友A(2013-10-11):
引用 楼主:
加工钢材的效果如何?轻松还是吃力,加工时振动大不大?光洁度如何?

我没加工过很多,就做了几根8mm的轴,工作用的,毛胚是10mm的不知道什么牌号的钢棒,每次吃刀0.5mm左右,感觉不到吃力,再大没试过,倒数第二刀0.02自动走刀,最后一刀0.01自动走刀,车到7.98到8.02这样的尺寸精度很容易做到, 基本没什么震动,光洁度还行,车刀是自己磨的白钢刀,要是用机夹刀片估计会好很多,另外,我这小车是上世纪60年代徐州产的,呵呵

网友:
可以车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行啊,我有一台,不过没有试过吃刀3mm,比较爱惜,呵呵

加工钢材的效果如何?轻松还是吃力,加工时振动大不大?光洁度如何?

网友A:
还行啊,我有一台,不过没有试过吃刀3mm,比较爱惜,呵呵

网友:
0618在同样大小的床子里,还是很厉害的,不然怎能叫神机

网友:
当然能!吃刀深度这个不好说。和被加工的材料 转速还有刀具的材料及刃磨都有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