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拼八凑的650 四轴

楼主(2013-10-08):
铝方管+不知哪来的中心板+50级固定翼铝合金起落架拼凑出来的四轴

用的1447碳纤桨!4822 490KV  3S 5200 20C 续航10分钟 放电至3.7  ,是不是低KV 的电机工作都不怎么发热呢····飞完后电机不怎么热 电池也不热

网友A:
不发热不好吗   你试试上大桨 肯定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发热不好吗   你试试上大桨 肯定热

最大也就15寸了··在大 打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大也就15寸了··在大 打桨了

不负载 就不发热了

网友B:
4822 KV490配1447桨需要4S供电,3S得配15寸桨了~否则转速太低,效率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22 KV490配1447桨需要4S供电,3S得配15寸桨了~否则转速太低,效率不好。

4S 电池还在路上····先用3S 凑合测试了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4S 电池还在路上····先用3S 凑合测试了下

我的650就是4822KV490+1447桨+4S 5200毫安时锂电,应该是650效率最好的配置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4S 电池还在路上····先用3S 凑合测试了下

但是这个配置负重好像不太好,油门增大之后效率跌得厉害,不像KV390配6S电池那样高转速也不掉效率。

网友:
东拼西凑,能飞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650就是4822KV490+1447桨+4S 5200毫安时锂电,应该是650效率最好的配置了吧

4S 应该是最好的了···一分钱一分货了···和高档电机没得比了·

网友C:
490KV电机用3S?

楼主:
引用 网友C:
490KV电机用3S?

应该用4S。

网友:
引用 楼主:
4S 应该是最好的了···一分钱一分货了···和高档电机没得比了·

楼主你这个用大桨的JJ飞起来稳不稳啊?貌似650用14寸桨有点太大,飞控调节姿态时候没法很稳,也不知道桨尖气流会不会打架。

网友:
你这个级别的电机,不挂载肯定不怎么会发热,而且机子也不算重型的

网友:
好飞是第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