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叠四轴机架 样品试做 0元RMB

楼主(2013-10-08):
电路板15*20  2块,拆掉元件,1.3cm 方木条 1.2米,螺丝12个
机架重量210克,和Y3放一起比比大小,四轴,电机距中心板27.5cm,轴距约为550   三轴 电机距中心板33.5cm 轴距580 三轴看上去要大不少,并且简洁,但四估计稳定性更好一些

楼主:
缺陷是重心太偏,不知电池能不能给它校过来,没电机试,也不知能不能飞起来
不过打开后还是看着Y3顺眼

飞控板中心应该最后调整后是重心的位置

网友:
动手能力太强了

网友:
估计你重心调不回来,我也做过一架,最后加了个尾巴

网友:
引用 楼主:
缺陷是重心太偏,不知电池能不能给它校过来,没电机试,也不知能不能飞起来
不过打开后还是看着Y3顺眼
...

即使重心被矫正过来,但由于质量分散而不集中,还是会导致围绕中心的转动惯量很大,从而导致灵活度降低、力效降低等不利情况。

网友:
平衡好找吗

网友:
不错,,,这个重心好弄得,,没问题

楼主:
我电机电调都焊在三轴上,不好拆,暂时试不了,没试过就没发言权,楼上有试过的可能说的对,飞平衡不是大问题,但要倾斜过大,过快转动,甚至做动作,应该是有一些影响,但不晓得影响有多大,另外这个550轴距四轴,怎么看着这么小,这个Y3大小,我自己看着挺得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