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问下,450改480都需要哪些东西

楼主(2013-10-08):
有台无副翼的450想改480有副翼的,用40a电调,3s电机,不想多换,是不是换有副翼旋翼头,大浆和换480尾管就可以呢

网友A:
大桨 尾管 皮带or传动杆 尾舵拉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桨 尾管 皮带or传动杆 尾舵拉杆

我也是这么想的

楼主:
就怕动力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怕动力不够

降齿!

网友:
先直接换个345的桨试试吧。

网友:
6S电机、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桨 尾管 皮带or传动杆 尾舵拉杆

看清楚,人家是无副翼改有副翼!还需要旋翼头和鎖尾陀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