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15MG*3,BLS251,VBAR,亚拓35P,这样的电装,会 ...
求助:215MG*3,BLS251,VBAR,亚拓35P,这样的电装,会不会BEC供电不足啊,求指教啊。

楼主(2013-10-08):
求助:215MG*3,BLS251,VBAR,亚拓35P,这样的电装,会不会BEC供电不足啊,求指教啊。
再有个问题,就是如果BEC供电不足,是不是在地面试机的时候就可以体现出来?要是地面调机试机没有体现出BEC供电不足的情况,是不是就不会有问题了呢?
求调教

网友A:
看好多贴子都说215是吃电大王呢

网友B:
不知道你这是什么直升机,,用251的尾舵机

网友C:
如果装在450上bec没多大压力,因为舵机出力不大

楼主:
就是装在450fdc上

网友D:
450用bls251?应该是bls257吧

网友E:
5.5v的话问题不大吧。

网友F:
251不是标准舵机么,450上面用???

网友G:
我看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