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四轴突然失稳炸机。请大家分析原因

楼主(2013-10-08):
刚作的四轴,用APM,当用GPS悬停模式时,或定高模式时,受到扰动容易失稳炸机,已经有几次了。请大家分析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感觉应该是飞控程序的问题,典型的开放形震荡,专业点说就是超调量太大了,飞机受到外力左倾严重时候,飞控给了很大的舵量给右边的电机,瞬间右倾严重,以此类推两边摆,专业人士可以把大倾角时候的修正量改小点

网友:
修复 过激 ,   PID  小店·······

网友:
晃得好厉害啊,不懂帮顶,PS:用的什么相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应该是飞控程序的问题,典型的开放形震荡,专业点说就是超调量太大了,飞机受到外力左倾严重时候,飞 ...

好像我用稳定模式要好点,上次用定高模式加速平飞,突然停止,就失稳炸了,而用稳定模式加速平飞,急停要好多了

网友:
看得相当可怕~应该就是LS各位说,自稳中的PID的P~过大.~就是计算过量.

网友:
炸的真过瘾

网友B:
请问LZ的录像设备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应该是飞控程序的问题,典型的开放形震荡,专业点说就是超调量太大了,飞机受到外力左倾严重时候,飞 ...

俗称pid没调好

网友C:
什么时候拍的!正定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时候拍的!正定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天....

10.1之前,两周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LZ的录像设备是?

索尼AS15

楼主:
引用 楼主:
索尼AS15

错了,这个是HD19,它是1080p超清,但我觉得它不是运动型摄像机,不防抖,而AS15要比它防抖的多

网友:
我上次飞的时候 是由于 一阵邪风

网友:
我的理解是这个外壳设计的不好了,风大的时候,外壳受风影响很大,如果发生倾斜,迎风面大大增加,外壳附近也会出现乱流,那四个小马达无法提供合适的动力修正姿态

网友:
好精彩的炸鸡  肯定粉碎了把

网友:
I的值再小点

网友:
看帖回复是美德 不玩apm表示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