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是怎么判断PPM脉宽的

楼主(2013-10-08):
如题,我想在单片机上编一个可以得出PPM信号脉宽的程序,飞控的响应那么快,想知道飞控是怎么判断的,求各位支招

网友A:
你搞清楚信号的波形,然后直接用单片机的一个输入引脚分析高低电平之间的时间,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搞清楚信号的波形,然后直接用单片机的一个输入引脚分析高低电平之间的时间,就行了啊。

是不必须要用计数器啊,我是想借用遥控器上的ch5开关在单片机上识别不同档位

网友:
这不就是PPM解码么?

网友:
怎么实现,看你自己想怎么做了。单片机比较空闲的话,直接一个死循环在那边等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