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的gps在什么位置啊

楼主(2013-10-09):
精灵的gps在什么位置啊 ?

楼主:
自己定,看到很多拆机的图就是看不懂再哪里

网友A:
在機頂蓋灰色的那片底下

螢幕快照 2013-10-0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機頂蓋灰色的那片底下

机盖上,灰色的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機頂蓋灰色的那片底下

哦哦,了解

网友B:
由此可见是不是其实其他机子gps不用支那么高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由此可见是不是其实其他机子gps不用支那么高呢

它的天线是向下延伸的,在脚架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由此可见是不是其实其他机子gps不用支那么高呢

那层灰色的是金属屏蔽用的,如果你安装GPS,没有屏蔽的还是装高点保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它的天线是向下延伸的,在脚架上。

GPS本身还是在那里,延伸出来的是指南针模块,不是GPS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GPS本身还是在那里,延伸出来的是指南针模块,不是GPS天线。

容易受到飞控干扰的也就是它!

网友:
v1的gps长啥样的?没见过

网友:
用屏蔽胶阻隔一下理论上GPS就可以不用架来了

网友E:
指南针为何也要引出线来,离开飞控一定距离,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指南针为何也要引出线来,离开飞控一定距离,不懂???

说是会干扰

网友:
好像在上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