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是不是换铜丝就能改变KV值了?

楼主(2013-10-09):
之前买了恒力4822kv690,现在想上6S,又没钱换电机,突发奇想,是不是找粗一些的铜丝重新绕一下电机就可以了呢?恳请各位指导~!

网友A:
重绕可以,但不是找粗的重绕,你这情况是在原线径的基础上减并绕的股数,增线圈的匝数!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业余条件下绕这种小电机,难度很大,卖了买新的吧。

网友B:
KV 690   ———— 可以直接上 6S 哦 。。。

500电动直升机 的 马达 KV1700  都可以直接上 6S 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V 690   ———— 可以直接上 6S 哦 。。。

500电动直升机 的 马达 KV1700  都可以直接上 6S 电池。

直升机是带减速盘的,而多轴是直驱的,直接上6S电机吃不消吧。估计得烧,

网友:
来等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KV 690   ———— 可以直接上 6S 哦 。。。

500电动直升机 的 马达 KV1700  都可以直接上 6S 电池。

37740的最高转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绕可以,但不是找粗的重绕,你这情况是在原线径的基础上减并绕的股数,增线圈的匝数!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升机是带减速盘的,而多轴是直驱的,直接上6S电机吃不消吧。估计得烧,

恩……带小一点的桨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带小一点的桨会不会好一点?

。。。小桨效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