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浆直升机是不是比双浆更稳?

楼主(2013-10-09):
四浆直升机是不是比双浆更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对呀
居然不要脸地承认了

网友C:
不玩值机

网友D:
四桨太占空间了吧。

网友E:
共軸双浆 更穏!

网友F:
有副翼的

网友G:
不太懂,感觉应该没关系

网友H:
四桨无副翼的飞机,是一个平面旋转,四个桨叶的转数升力,载重应该会威力大些吧。
共轴双桨有副翼飞机,既然是共轴,也就是说上下桨之间的偏差不大,稳定性高,转起来的时候都是形成四个桨叶的升力,应该头上有了副翼,更加平稳,不过载重会差些吧。是不是两者之间的扭力不一样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H:
买了个司马S34支奴干,想研究研究把共轴双桨有副翼,换成3桨无副翼。经过看帖子,和各位大侠的见解,觉得实现我的要求基本不可能,因为偏差大。不稳定,甚至有可能无法起飞,或者起飞乱来····不知道你有什么看法

网友I:
这几天我专门顶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