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老鸟10CHP熄火开关设置问题

楼主(2013-10-09):
10CHP熄火开关按照说明书设置后,摇杆在低油门处操纵熄火舵机不动,高油门则会动,油门设置反向也没用……求教

网友A:
是不是息火行程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息火行程不够

怎么设置?油门微调下调也没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油门微调下调也没用

舵机没有问题

网友B:
在END POINT 里面。油门舵机的行程 其实是要到全关的。然后在DR 里面调整 最小油门的位置,这样 THI CUT 才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END POINT 里面。油门舵机的行程 其实是要到全关的。然后在DR 里面调整 最小油门的位置,这样 THI CUT 才 ...

谢谢老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