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osd只有数据没图像

楼主(2013-10-09):
狗2连minios,显示屏有osd的数据,但是没有狗2的图像
狗2直接连图传,图像又是正常的,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可能视频制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视频制式不对

狗2的N和P制式我都试了,只要接OSD就没图像,直接接图传就没问题

网友:
拍个照片看看你的接线图

网友:
是不是AV线接的不对...........

网友:
线有可能接错了。

网友B:
楼主你把MINI IOSD的发射地线,视频地线直接连接,信号线也相应连接图传,狗2发射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把MINI IOSD的发射地线,视频地线直接连接,信号线也相应连接图传,狗2发射线试试

不过没看明白,能不能说的通俗点

楼主:
按说明书接线,不会有错
寄给卖家重新接线,还是同样问题,所以不是线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过没看明白,能不能说的通俗点

通俗点就是照说明书吧,mini iosd里的4条线2根接图传,2根接狗2,非常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俗点就是照说明书吧,mini iosd里的4条线2根接图传,2根接狗2,非常容易啊

是啊,是这样接的,很简单,所以接线肯定不会错,东西还返回卖家了,一样的结果
就是没图像,只有IOSD的数据
楼上用的狗2吗?

网友C:
沒有狗二可以測試!我看看我朋友的狗二還活著嗎?借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有狗二可以測試!我看看我朋友的狗二還活著嗎?借來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