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斯GT6 第五通道的开关怎么设置?

楼主(2013-10-09):
求助:富斯GT6  第五通道的开关怎么设置?
用MMC10飞控 需要校准~不会设置第五通道开关~求救!

已经看过T6的说明书,但是和遥控上的设置很大区别,都找不到选项!

网友:
设置里面的最后一个开!!!

网友A:
福斯的控 是要指定通道的!!!

网友B:
遥控器设置菜单选择AUX-CH,按menu进入,ch5-ch9默认是null(空值),你要设置通道5就修改ch5的值,+-键可以轮转到各个开关和旋钮。这样说可以看的懂么?遥控器正负极接反烧了,返厂中,具体细节自己摸索吧。
没注意你的标题,我这是富斯th9x的设置。你参考下吧。

网友:
要怎么样才能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福斯的控 是要指定通道的!!!

已经设置好,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设置菜单选择AUX-CH,按menu进入,ch5-ch9默认是null(空值),你要设置通道5就修改ch5的值,+-键可以 ...

谢谢亲、已经设置好了,方法和你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