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帮我看看这配置能上4S5000电池不

楼主(2013-10-09):
电池:4S   5000  20C
电机:朗宇2212 980KV
电调:天行者   40A
桨:   10X4.7

请问可以用这个4S电池飞么?

F450正常的挂载硬挂山狗+500图传,无脚架。

求教,谢谢了!

网友:
是什么机架 啊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好重啊,我挂过3a5000的,x4又重

网友:
980KV上4S会不会压力大了点?

网友:
2212貌似不支持4S

网友A:
电机不支持4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不支持4S

嗯, 刚查了,电调也不支持4S。。飞不多久。没爽飞呢没电了,看来得琢磨琢磨换一个了,你有什么好推荐么?

网友B:
我的450 2216 用4s5000 飞30分钟 下来3.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450 2216 用4s5000 飞30分钟 下来3.7

求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450 2216 用4s5000 飞30分钟 下来3.7

同求~~~~~~~~~~~~~~~

网友C:
分电板放最下面....你真的............有勇气

网友:
用4s你要做2件事,换浆,2212kv980对4s时用8寸或9寸浆。换电调天行者不支持4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电板放最下面....你真的............有勇气

做保护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做保护了。。

如果这就是保护......不知道地上有些水......一些些....

会如何.....

如果有别的架子在下面.或别的.....那就当我没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这就是保护......不知道地上有些水......一些些....

会如何.....

保护3M双面胶一层+气泡垫子。这是刚装机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