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MWC Mega 2560的吗?

楼主(2013-10-09):
有用过MWC Mega 2560集成GPS一体飞控的吗?
用过的给说道说道…
        本人是菜,准备从零开始DIY一个X8,现在手头有450练飞机一架正炸着。问客服,说支持X8,
感觉还行…不知道大家怎么看,有用过的,请多多指教。先谢了!

这阵子,卡尺,卷尺,手电钻,电钻支架六角架,桐木等…有的到了,有的还在路上…

网友A:
这控哥用主

MWC的控.硬件一样的话差不多的.

要问好不好.我觉得.还行....调得好就错.

MWC 停车场,5米定高,航线.跟随,返航各种放心

因为朋友说飞的地方不够安全.所以就设了密码!免得惹来OOXX.以后手别太痒飞人头顶的好.

麻烦站内消息.或群:138016855 来交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控哥用主

MWC的控.硬件一样的话差不多的.

密码呢?
今天下午出去在江边飞了,地面风力1.2-2级左右。
飞上去一会一阵风…刮的吓我死我了,狠拿的往回拉,机子当时在江边游乐场上空发神经乱抖不停…差点翻车啊。
当时真吓死我了,下面好多小孩在玩的…
可能上面风小了,抖了阵硬是给拉到无人区上空有惊无除的降落下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密码呢?
今天下午出去在江边飞了,地面风力1.2-2级左右。
飞上去一会一阵风…刮的吓我死我了,狠拿的往 ...

密码~~就是~~~

OOXX

楼主:
怎么不是XXOO呢?

一家三口在广场上玩呢?
你机是什么配置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不是XXOO呢?

一家三口在广场上玩呢?

MWC 高配
DIY 碳架
Z字4008 KV600 电机
1238桨
好盈飞腾30A刷BL电调
UBLOX 6M GPS
天地飞9
DIY 4S 电池
整机2KG 偏重

好的电池15分钟.一般的10分钟就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WC 高配
DIY 碳架
Z字4008 KV600 电机

谢谢!
做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