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C终于飞起了~请问下为什么每次开机都要重新校准呢

楼主(2013-10-09):
MMC终于飞起了~请问下为什么每次开机都要重新校准呢

网友:
帅哥,第5通道 平时是关闭的

网友:
飞过MMC10,不用每次校准。

网友A:
接上电源时没在平地?在平地时接上电源应该就不用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上电源时没在平地?在平地时接上电源应该就不用校准

充满电再试试放平地~是否还要校准先!

网友:
我的MMC20,通电解锁就飞…第5通,一直是关着的。
反复开关八次,自动恢复校准

网友B:
烧写程序时有一项自动校准的没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写程序时有一项自动校准的没打开。

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