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加精 新人成功使用DSX7控+NAZA-M V1的装机及测试 有同样配置的朋友可以参考下!!!

楼主(2013-10-09):
配置情况
电机:恒力4225 610KV
电调:好盈铂金 30A
桨   :ATG 1238
电池:狮子14.8 5200 30C
机架:ATG650折叠架
遥控:JR DSX7+RD721(一个三段开关)

完成功能包括:失控返航 手动 姿态 返航点锁定 云台
从以上功能来看 DSX7是完全可以配NAZA-M V1使用的

下边简单介绍下使用方法 希望能给同样配置和考虑换控使用NAZA-M V1的朋友们提供些帮助

1:三段开关的设置
    在系统模式里找到 INPUT SELECT 选项 进去后将里边的AUX2:AUX2 SW改成AUX2:FLAP SW FLAP就是那个三段开关

2:失控保护设置
    大家可以参考saintxu前辈的贴子 非常详细 图文并茂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9971

3:返航点设置
    可以使用接收的GEAR通道直接实现 不过只能从返航点锁定和航向锁定中二选一了 本人选择的是返航点锁定功能 新手可以根据自己条件选择下自己想要的功能

以上更详细的使用方法 因为时间关系 大家可以参考下边的连接 学习下 前辈们弄的都很详细的 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联系本人QQ302617136 共同学习和交流啊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7746

接下来看下我的测试视频吧!!!

上几张大图 请前辈帮忙看下哪里有装的不对或不理想的地方啊 非常感谢!!!

网友:
看到你这个帖子  我的心情只能用一首歌来表示         忐忑    请允许我高歌一曲

网友:
忐忑
演唱:龚琳娜

啊哦
啊哦诶
啊嘶嘚啊嘶嘚
啊嘶嘚咯嘚咯嘚
啊嘶嘚啊嘶嘚咯吺
啊哦
啊哦诶
啊嘶嘚啊嘶嘚
啊嘶嘚咯嘚咯嘚
啊嘶嘚啊嘶嘚咯吺

啊呀呦
啊呀呦
啊嘶嘚咯呔嘚咯呔嘚咯呔
嘚咯呔嘚啲吺嘚咯呔嘚咯吺
呔咯嘚呔咯嘚呔咯嘚
呔咯嘚呔咯啲嘚呔咯嘚咯吺
唉呀呦

啊哦
啊哦诶
啊嘶嘚啊嘶嘚
啊嘶嘚咯嘚咯嘚
啊嘶嘚啊嘶嘚咯吺
啊哦
啊哦诶
啊嘶嘚啊嘶嘚
啊嘶嘚咯嘚咯嘚
啊嘶嘚啊嘶嘚咯吺

啊呀呦
啊呀呦
啊嘶嘚咯呔嘚咯呔嘚咯呔
嘚咯呔嘚啲吺嘚咯呔嘚咯吺
呔咯嘚呔咯嘚呔咯嘚
呔咯嘚呔咯啲嘚呔咯嘚咯吺
唉呀呦

啊咿呀咿
嘚咯呔嘚咯呔嘚咯呔
嘚咯呔嘚啲吺嘚咯呔嘚咯吺
呔咯嘚呔咯嘚呔咯嘚
呔咯嘚呔咯啲嘚呔咯嘚咯吺
唉呀呦

呔卟啲呔卟啲呔卟啲呔卟啲
呀儿咿儿呦
呔卟啲呔卟啲呔卟啲呔卟啲
呔卟啲呔咿呦
呔哈啦哈啦哈啦哈哩哈啦哈啦哩哈啦哈啦哩

啊诶
啊咿啊咿呦

啊咿呦

咳咿呀咿呦
咳呀
啊哦
啊哦诶
啊嘶嘚啊嘶嘚
啊嘶嘚咯嘚咯嘚
啊嘶嘚啊嘶嘚咯吺
啊哦
啊哦诶
啊嘶嘚啊嘶嘚
啊嘶嘚咯嘚咯嘚
啊嘶嘚啊嘶嘚咯吺

啊呀呦
啊呀呦
啊嘶嘚咯呔嘚咯呔
嘚咯呔嘚咯呔嘚啲吺
呔咯嘚呔咯嘚呔咯嘚
呔咯嘚呔咯啲嘚呔咯嘚咯吺
唉呀呦
呔咯嘚呔咯嘚呔咯嘚
呔咯嘚呔咯啲嘚呔咯嘚咯吺
呔咯嘚呔咯嘚呔咯嘚
呔咯嘚呔咯啲嘚呔咯嘚咯吺
呔咯嘚呔咯嘚呔咯嘚
呔咯嘚呔咯啲嘚呔咯嘚咯吺
呔咯嘚呔咯嘚呔咯嘚
呔咯嘚呔咯啲嘚呔咯嘚咯吺
呔咯嘚呔咯嘚呔咯嘚
呔咯嘚呔咯啲嘚呔咯嘚咯吺
呔咯嘚呔咯嘚呔咯嘚
呔咯嘚呔咯啲嘚呔咯嘚咯吺
呔咯嘚呔咯嘚呔咯嘚
呔咯嘚呔咯啲嘚呔咯嘚咯吺
呔咯嘚呔咯嘚呔咯嘚
呔咯嘚呔咯啲嘚呔咯嘚咯吺
呔咯嘚呔咯嘚呔咯嘚
呔咯嘚呔咯啲嘚
呔咯嘚呔咯啲嘚
呔咯嘚呔咯啲嘚呔咯嘚咯吺
啊咿呦咿

咳呀
呔咯嘚呔咯嘚呔咯嘚
呔咯嘚呔咯啲嘚呔咯嘚咯吺

网友:
同是新手帮顶

网友A:
小心电机堵转炸机,恒力600kv配铂金是最爱堵转祝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心电机堵转炸机,恒力600kv配铂金是最爱堵转祝你好运

谢谢提醒 买来后才知道有这问题 不过木以成舟 看看我的运气吧 呵呵

网友:
新人路过,很高端的样子,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心电机堵转炸机,恒力600kv配铂金是最爱堵转祝你好运

那390kv呢

网友A:
390的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390的没事

网友B:
做为新人,你已做的不错了,值得表扬!但指望版主“射精”估计有点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为新人,你已做的不错了,值得表扬!但指望版主“射精”估计有点难度。

呵呵 也没奢求版主真的能加精 不过只是很认真的去编辑这个贴子而已 论坛上好多人有和我一样的问题 但真正能帮助解决的好像还真的没有啊 还是希望能真正帮到像我一样的菜鸟最好啊

网友:
差不多的设备  也是DSX7  一直用    唯一不好 就是只有一个3段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心电机堵转炸机,恒力600kv配铂金是最爱堵转祝你好运

请问4822KV690的也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心电机堵转炸机,恒力600kv配铂金是最爱堵转祝你好运

为什么会堵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小心电机堵转炸机,恒力600kv配铂金是最爱堵转祝你好运

那么请楼主把那铂金用BL洗脑吧~

洗过后.8堵转

目前目测好盈系列均可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请楼主把那铂金用BL洗脑吧~

洗过后.8堵转

请问怎么给它洗脑啊 需要什么设备吗 如果是通过电脑的话 怎样和电调连接并且用什么软件刷呢 请指教 谢谢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4363

具体可以看这个.

刷完后.可以具体设进角.刹车模式等等..变高速电调.效果是立杆见影的.

不过建意还是在你身边找个行家帮刷.刷完后也还是要测试的....

如果不想折腾.试试用好盈自带的电调卡.修改些运行参数后.再去试试.这种问题应该可以得到解决.只是好盈自带的电调卡也还是没能把电调变成高速定调.

楼主:
谢谢LS高手指点 目测条件不行啊 呵呵

网友D(2013-11-14):
请问naza是多功能模块供电, 可以用好赢天行者电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naza是多功能模块供电, 可以用好赢天行者电调吗?

可以的 好像那根红线也没用挑出来的 具体问下大疆技术

网友(2014-07-31):
真是救星啊,我搜索半天都找不到。配置和你差不多,谢谢。

你应该把标题改改,关键字多个jr,比较好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