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 EVO M5报错(绿灯短闪),何故?

楼主(2013-10-09):
原本好好的,飞了几个起降,悟空表现相当好,GPS定位很稳,正想表扬一下,问题就来了:      故障现象---M5报错(绿灯短闪),掰杆启动,推杆,除了M5的其余五个电机正常,但M5抽动,绿灯短闪。
      检查步骤:1、M3与M5力臂互换,问题照旧,提示原来的力臂没问题,问题出在主控盒M5输出信号;2、上中心板M3、M5信号线对调,M3电机正常,但M5还是报错,提示主控盒没问题;3、检查主控盒致M5四组簧片(供电+、地线、信号地、信号)线路连接,良好,未发现连接问题。
      各位大侠帮帮俺,我都折腾了两晚上了,老婆又是责备又是奚落,想想白天还要上班,我都快崩溃了......

网友:
解决办法(可多选):
1.换老婆
2.毒打+冷落老婆

哈哈,话说我的EVO也有这个情况,偶尔,应该还是接触问题,可以适当调整簧片看看。

网友:
楼上出现神回复。如果既不是主控问题也不是力臂问题,那就只能是连接的问题了,检查一下线和接口。

楼主:
我回去立马把所有触点都用导线连接起来,该死的可拆卸力臂!有谁敢把数w的设备安危寄托在那几个簧片上,要知道24只小小的簧片,只要有一只出问题(这概率可是非常高啊!),就极易导致悲剧!

网友A:
楼主外接焊线引出来用香蕉头照样可以快拆,当是加了一道保险,虽然没有那么美观,但是设备比过美观!!!!!!1

网友:
你老婆等了两个晚上,你都不上道。。。唉。。。。。

网友B:
接上机臂,拿万用表打一下M5 4根线与电调这边连接是否顺畅。如果接触不良就是快拆触点的问题咯。

网友C:
发回去换个,要么就自己拆了检查,缺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上机臂,拿万用表打一下M5 4根线与电调这边连接是否顺畅。如果接触不良就是快拆触点的问题咯。

当然测过,连接没问题,奇怪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回去换个,要么就自己拆了检查,缺相了

怎么缺相了?不明白。

网友:
楼主您好,请PM 您的QQ于我,我会持续跟进您的问题。

网友:
电调有问题了,返厂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缺相了?不明白。

电调输出缺相,不是接线不良的缺相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测过,连接没问题,奇怪得很。

话说这就真搞不懂了,你都用排除法排除了电机,电调和飞控了。这最后一个有可能出问题的地方又是好的。如果问题没有解决。那么就是前面的排除法检测的时候有误。没检测出故障点。。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上面检查步骤都没问题,但是忽略了一点,就是不了解上中心板印刷版电路走向,出现一处短路点,导致ESC信号被旁路掉了。在此提醒大家,不要在不了解印刷版电路设计的情况下,贸然在上中心板上钻孔,以免生事。也向DJ致歉,多有得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输出缺相,不是接线不良的缺相

ESC输出到电机的控制信号就是一组PWM信号,靠脉宽改变去调速。不是你理解的三相电信号,我们用的无刷电机都是不带传感器的无刷电机,更不需要三相电去驱动。这是个基本常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外接焊线引出来用香蕉头照样可以快拆,当是加了一道保险,虽然没有那么美观,但是设备比过美观!!!! ...

谢谢提醒!我还是把每个臂的四组簧片用导线直接连接起来。谁会没事总去拆装机器?何况收起旋翼后,EVO实际不大占地方。

网友:
不该打洞的地方打洞,该打洞的~~~~~~(此处省略若干个字)楼主太牛了。

楼主:
就是!事实告诉我们,乱打洞是很危险的,后果是很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