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平浪静,朋友的O艇大修之后,重新下水~

楼主(2013-10-09):
朋友的O艇,大修之后,再次下水,
之前,因为刮到岸边钓虾的渔线,冲上岸,导致船底,轴系,桨,水刀,舵多处受损
现在,感觉吃水还是有点深,对速度影响比较大,压浪板已经收到底,电池压后,请大家给点调试意见~
配置:TS VZ1540 KV4100 海王120 435桨 狮子3S 4200
一圈下来,电机温温的,电调大约50度
http://www.tudou.com/v/QaVgszYtZHI/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A:
起步好吃力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步好吃力的样子

担心烧电调,所以,小油门起步~

网友:
这船壳看着像自由空间家的,原配的电机好像是3650的

网友B:
估计现在流行高KV 听声音 电机很吃力 4100KV跑3S的话电机的声音应该是很尖的,油门不要太软 反而会伤设备 因为船起滑的那瞬间是负载最大的 起滑有点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现在流行高KV 听声音 电机很吃力 4100KV跑3S的话电机的声音应该是很尖的,油门不要太软 反而会伤设备 因 ...

因为这是修复之后,首次下水,所以朋友推油比较谨慎,
吃力是怎么看出来的?5000mah3S电全油三分半上来,电机也仅仅是温

网友C:
1540有4100kv?????

网友B:
轴系估计不怎么同心 起步的时候的听到了共振的声音 桨如水好像深了

网友:
电池的温度应该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40有4100kv?????

论坛的老人了,难道不知道TS可以订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系估计不怎么同心 起步的时候的听到了共振的声音 桨如水好像深了

轴系的同心度的确稍差了点意思,
桨的入水深度,看水花的高度应该没什么问题,
电池的话,狮子的确不行,ROC就完全没问题~
现在的问题主要是,船吃水深度稍大,
压浪收尽,重量也后移了,依然达不到理想的姿态,
还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的老人了,难道不知道TS可以订制?

这真的不知道,原来可以定制啊!

网友D:
浆太大了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浆太大了吧哥

你是想说桨太小了吧?
电机都没有啥温度!!!

网友:
435桨不算大 437人家都在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