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JR RG611B 是短距离接收?有多短?

楼主(2013-10-09):
最近想换控,由于玩直机,固定翼,所以想换个接收相对便宜点的,看上XG8, 不过发现RG611B,RG411B都是短距离接收,有多短啊?用过的朋友说说,谢谢了。

网友A:
飞板机  小鸡  用的,611大约400米左右,411b大约200米  411bl大约300米

631和831就厉害了,都有差不多8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板机  小鸡  用的,611大约400米左右,411b大约200米  411bl大约300米

631和831就厉害了,都有差不多8 ...

非常感谢,411B 怎么才200米,距离好短,数据准确吗?

网友:
411B一般是室内机用的

网友:
我觉得200米够了,再远也看不到飞机了

网友:
831试过1.3公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411B 怎么才200米,距离好短,数据准确吗?

每种接受我都试过的,411b才3克,装的飞机飞得超过200米你就看不清了,况且装这小接受的,通常重量不会超过300g,飞100米就很极限了。。。。。。。
411bl是专门给DLG设计的,也是飞不远的,多一个天线是为了可以放到机身外面来

网友:
613  813 比较远

网友(2013-12-06):
611 有哪位同学用来飞450吗